迅维实地实操处女贴

楼主(2014-01-07):
伟创板号:LEOPARD 3 MB    点位图05205-1(以下的不是因为有营养而发,而是因为经过迅维学习以后能自己改引脚定义,特别有成就感,哈哈)
主要任务是修3V 5V ,拿到板找到图纸和点位图先观察被换掉的和掉的元件将其补上

补完插电 公共点19V,但是没有待机电流(有小问题好多就不详细介绍了),浪费时间最多的是这个问题,自举电压已经修出来了,但是上管的G级没有电压,查了好久才发现下管G级居然是5V
然后查数据手册发现,PRO#是通过电阻接地的,直接去掉电阻,上管的G极电压出现(这里好板不推荐用,因为这在我修好的时候老师说的)
5V成功修复,但是当测得3.3V电压时 只有2.4V
找到R80  R82分压给FB的电阻,已经被人干过 FB得到的值是不正确的,由于快要下课了,所以我去掉了R82 直接用锡连起来拉低FB 强制输出3.3V
下面的数字是最让人开心的(当然其中还有示波器的测量 由于当时没有留波形就没有办法和大家分享了..

网友A:
反馈不正常可以输出吗

网友B:
楼主,PRO#是什么信号?它的作用是什么?还有下管的G极,不是5V,那应该是多少V呢?还有你写的“以下的不是因为有营养而发,而是因为经过迅维学习以后能自己改引脚定义,特别有成就感”不知道你改了哪个引脚定义呢?

鼓励下吧,表达的确实不清楚,给点辛苦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反馈不正常可以输出吗

不可以啊,其实输出是正常的  但是反馈回来的分压电阻被换了,导致输出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PRO#是什么信号?它的作用是什么?还有下管的G极,不是5V,那应该是多少V呢?还有你写的“以下的不是 ...

不是上管G5V  是下管G有5V   下管G 有电压时因为PRO#被拉低。进入放电模式,

网友C:
5V下管G极5V进入放电模式表明5V那端有短路保护了啊。楼主是去掉电阻强制出5V吗???去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C:
5V下管G极5V进入放电模式表明5V那端有短路保护了啊。楼主是去掉电阻强制出5V吗???去保护???

是,这是基地发的修3 5V的板 南北桥CE啥的 都没有,只要求修出就好,是让我们熟悉芯片工作流程的,不得不承认技术有点烂,就偷懒了,

网友:
我裤子都脱了你就给我看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