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3s 12年新本 通病 显卡问题

楼主(2014-01-07):
今日接了一台  ASUS k43s   问题是 没有显视 屏幕有背光 查屏线 有短路 更换之 显示正常  仔细观察 屏幕 有轻微雪花 打屏幕各个数据正常    观察 显卡板上有电容空位 吸取东芝l200  经验 加电容   故障不变  没有办法丛植显卡  悲剧了  居然没有显示了 故障还原  没有是思路 显卡芯片150大洋   换掉 显示正常装机测试  一切正常  维修结束    考虑风险问题  报价400  现在维修不容易了  拜托大家加分了 谢谢

网友:
  自   己   顶    一    下

网友:
不容易啊    顶一下

网友:
哇奥,虽然简洁,但是说到问题的实在,华硕的就是显卡容易坏

网友:
你这个应该拍点照片,说的再细一点,这个分就来了...

网友A:
报价400     楼主在哪开店呀  报价真高

网友:
通病是电源接口好坏!报价还可以。。。我们这边修主板的话就没有上过三百的。。。都是同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报价400     楼主在哪开店呀  报价真高

这个最少要报300以上,或者选择不修。。。不确定的东西可以选择回避风险!

网友:
华硕的显卡问题出的多了 报价太低了没什么意思  广告上说的比较好 都是忽悠的

网友:
我们换显卡通常都600左右

网友:
600都有人换???做几年就发财了。。。。

网友:
价钱还可以嘛!我们这都是100多的

网友:
换显卡成本一定的,报多少看人和哪种类型的城市了。竞争太激励就少挣点的吧

网友:
现在的机子呀显卡就是爱坏呀

网友:
扯淡呢。这机子的散热很好怎么会是显卡通病。应该是屏线短路烧的显卡。还有这机子电源口和BIOS还有一个三五伏不出PG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