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液晶显示器L2060WA红屏

楼主(2014-01-07):
不插VGA线显示lenovo 和无信号没事,插上VGA线屏发红有图像,恢复出厂设置,换了屏线也不行,各位大师指点指点

网友:
VGA接口的问题把

网友:
测下VGA口123脚的阻值是不是一样

网友:
程序的问题大点

网友:
用通用区动板测哈

网友:
查接口,,,看三路阻值,,,

网友:
先点下屏看是屏出问题了还是

网友:
没有图 先用通用驱动板点下屏  我感觉是驱动板 或者是灯管老化

网友:
可能是灯管老化.啦

网友:
红屏?是怎么红呀?如果是一边红的话就是灯管问题了.

网友:
刷资料试试,找个通用板子换

网友:
发个图看看,好帮你分析一下

网友:
VGA接口的问题....

网友:
VGA线   跟接口的问题。。

网友:
, 不插vga 有信号,接vga 无信号  驱动板的问题,红屏 有可能灯管老化  换驱动板先试试

网友:
驱动程序坏了

网友:
大家对此类问题,还是容易犯同样错误,对于颜色不正常的显示器,直接呼出OSD菜单,只要OSD菜单颜色正常,基本就是信号通道的问题。此时按先外后内排除,对于楼主的问题,VGA信号线应该已经排除,此时可以接着测VGA接口的第123针对地电阻,一般是75欧。如果某一个为零此路就有问题。显示器为加色原理,一般偏红(准确是紫色)缺绿色。如果排除VGA接口问题后,还可以进工厂模式,在工厂模式菜单中使用AUTO COLOR选项,一般可解决此类问题。

网友:
要么灯管坏 要么VGA线坏

网友:
VGA 接口或者灯管

网友:
换灯管就可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