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步者Edifier R101T06音响声音变小,一边不响维修

楼主(2014-01-07):
本人一对漫步者Edifier  R101T06用了好多年了音响声音变小,一边不响维修。先换了个功放。高音总算有了,一陈高兴。觉得那里不对,一查才知有一边不响。最后在网上查才知,是这个接口弱焊。我换的是TEA2025B的功放管。附TEA2025B针脚定义

网友:
漫步者会用这种功放块,这不丢人么?是不是山货?

网友:
假货来的,这种功放芯片太弱了

网友:
修到过一个2025坏的

网友:
看板就像山寨的。

网友:
哥们,能不能正规点儿?用点儿术语呀?什么“一边不响”、功放管的?看着累!

网友:
呵呵够专业了

网友:
这个2025在早年的时候卡带机上用得最多了。

网友:
还真的是漫步者啊,小弟见识少,莫怪莫怪
http://www.pcpop.com/doc/0/401/401238_8.shtml

这种芯片功率应该不大,散热都没有,一边响一边不响,可用信号代换法找故障啊,将响的那边信号搭到不响的那边,看看是不是信号进入IC前的线路问题。

网友(2014-03-21):
我也不会,是乱修,

网友:
估计2025不良

网友:
漫步者那个小保险可帮我大忙了,收了一批机器,装修搭错电380烧的,漫步者换保险就ok了,另外的没保险的都烧变压器或功放板了

网友:
电位器哪里虚焊估计是通病了,我的也是哪里虚焊了

网友:
很专业,赞一个

网友A:
头一次听说弱焊........

网友:
我的音响出问题了,正好是这个毛病,看看

网友(2014-04-20):
漫步者低端的音响都不会用好零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头一次听说弱焊........

不好意思,打错了。。意思你懂的

网友(2014-11-28):
我的同款音响有时候只有右边无声,然后将音源接头拔出,在插入一半左右,使得感觉右边有电流通过后,将全部插头插入,就恢复正常了,可是断电较长时间后(什么都没动),开机后还是右边无声,LZ大大,求解!!!

网友:
楼主是山寨版的吗?线路板看去很粗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