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开不了机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2014-01-07):
测试了下CPU还有IO南桥都是好的怎么开不了机呢?

网友A:
你怎么测的    还有不是说cpu 南桥 io是好的   就应该开机   周围的电阻电容坏了一样挨不了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测的    还有不是说cpu 南桥 io是好的   就应该开机   周围的电阻电容坏了一样挨不了机

电容倒是没什么明眼看得到的!电阻一本很难坏的吧!

网友:
怎么确定CPU/IO/SB的好坏的?

网友:
不开机的问题很多好好好去量。

网友:
供电 时钟,复位正常不。

网友:
工作条件都满足了??

网友:
你是怎测得好坏

网友(2014-02-09):
工作条件多呢,好去量

网友:
你怎么测的

网友:
继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