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 开机后3.3 5V 消失,

楼主(2014-01-07):
Y450 开机后3.3 5V 消失,

桥 IO  后级 都无短路

网友:
MAINPWON 信号正常码

网友:
开机后??是怎么个情况 说的再简单了没明白 麻烦说的详细点

网友:
都开机了,没有就没有呗,,,

8235687 -2 标题不清/内容不符

网友A:
开机后3   5v都有没有了是什么意思啊?    还是指触发 掉电后没有3  5V的吗

网友:
喔 不明白啊

网友:
仔细检查南桥···············

网友:
你这说的不明不白的是求助还是已解决或者是水贴??搞出来消遣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开机后3   5v都有没有了是什么意思啊?    还是指触发 掉电后没有3  5V的吗

不好意思请问一下老师,我有个板子开机就掉电怎么修呀,风扇一点点动就停了,ATX电源座肯定没有短路。再开机不触发了,必需断电再来机又出现刚才那样的情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请问一下老师,我有个板子开机就掉电怎么修呀,风扇一点点动就停了,ATX电源座肯定没有短路。再 ...

大部分是短路保护了,ATX座没问题就  打一下板子的电感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请问一下老师,我有个板子开机就掉电怎么修呀,风扇一点点动就停了,ATX电源座肯定没有短路。再 ...

兄弟不需要用“老师“来相称,大家都是同行   都是朋友。呵呵  ~~~   你说的是台式机板吧?开机掉电  ,风扇赚了一点就停了,而且还要断电才能触发这是主板保护掉了,电源应该是好的,主板保护的话呢,ATX的绿线为高电平,所以这时候你需要检查RTCRST#是不是变成低电平了,  还要检测内存、桥。总线、cpu的供电是否正常,你可以测量一下这几个地方的对地阻值是否正常           还有NVIDIA芯片组的桥虚焊也会造成你这种现象    ~~~

网友:
谢谢了,是台式机。这板子桥都是INTEL的,南桥是82801.  RTCRST#正常值是什么样的信号?高电平还是低电平,还是跳变的?我大胆的直接短接绿线也没有发现有地方发热的

网友:
有没有上12V的小插头

网友:
如果是待机时有,开机后没有可以查35V后续电压有无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