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风枪吹北桥后,趁板子还是热的,能正常触发显示?请问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4-01-07):
各位朋友,本人最近碰到一台IBM E425,联想E425,AMD独显、单桥,待机0.007A,触发电流上到0.053A,然后瞬间掉电到待机电流,长按开关能触发,电流跑到1.06后有时候掉电,有时候掉到0.3左右不动了。拿风枪吹北桥后,趁板子还是热的,能正常触发显示?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
     吹北桥后能亮机,很明显是北桥坏掉了,换掉。

网友:
北桥空焊了家焊下吧

网友A:
吹桥后能亮机,说明桥虚焊了,可以加焊一下桥

网友:
哈哈,不知道

一米八的小个子 -2 严禁灌水

网友:
北桥芯片内部热涨冷缩,加热膨胀接触到了,冷却断开了。这就是一般的显卡也是这样坏的

网友:
我不会告诉你是北桥虚汗了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吹桥后能亮机,说明桥虚焊了,可以加焊一下桥

支持一下,北桥虚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支持一下,北桥虚焊了

英雄所见略同

网友:
北桥,就是北桥

网友:
可是北桥我加焊了的呀,还是老样子,不会是要重新植球了吧?

网友:
北桥 虚焊了    加焊 北桥把

网友:
加焊 北桥,不行换掉

网友:
果断加焊啊  肯定虚了

网友:
这个机器就北桥问题多,重置吧,但是打胶的,留心点

网友:
楼主做维修多久了。这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