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V415悲痛的案例

楼主(2014-01-07):
前几天有位老哥拿了台三星RV415叫我帮他装系统,我接过手。一开机蓝屏,我就报了50元,他也爽快的答应了,然后用U盘进了PE装了个GHOST  XP  认了一半突然蓝屏,关掉机,进BIOS把串口改为IDE模式,进PE装了个WIN7认了一半又蓝屏,急了,用安装版的WIN7下去装,结果又蓝屏,换了条内存也会,妈的,这不是搞死人,跟客户交谈一下说是硬件问题不是软件的来,要放在这里检测,先打发客户回去了,马上动手拆机,把BIOS刷了,不行,下了三个BIOS,都不行,拿起神笔测各方面的电感出电,都正常的很,先放在一边抽口烟想了一下,,接着又干,先把南桥开刀,也不行,火了,帮把网卡,声卡,读卡器芯片都摘了,又不行,晕了,显卡换之,南桥换之,都通通不行,无望了,就剩下板载CPU没有动,手头又没有这种APU的CPU可以换,就把他取出来直珠,发觉没有这种网,只能手动直珠了,装之,又不行,,彻底绝望了,,想把扔掉的心都有,,到了第二天,心想什么都换,还不行,没有理由啊,,就差APU没有换了,就定了80块大洋的APU,到了第三天APU到了,装之,亮了,灌了个XP,看他全部跑完了,,,进了系统,那个心真得不知道怎么说,,,马上把那个有问题的APU扔进厕所,,报了400块大洋,,收工,,,虽然没有 什么技术含量,望各位同行有这样案例,多多考虑APU的CPU,,,,,,,,,,,,,呵呵

网友A:
一上来就干了这么多,大师啊,你可以先查查蓝屏代码,在干

网友:
amd 的cpu坏得比较多,而且坏后问题非常的特别,我看到amd的本本,有问题,先换了再说,不过这种焊在板上的却实麻烦

网友:
感谢师兄的分享     小弟我有个问题   APU是什么   他管理什么的??   求师兄解释!!

网友:
楼主内心很强大啊,干了这么多的东西

网友:
楼主什么叫认了一半? 你做BGA是一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上来就干了这么多,大师啊,你可以先查查蓝屏代码,在干

蓝屏代码是没有规律的:D1     1B   40等等,,,,你说查了有用吗

网友B:
楼主这么干,小心赔钱啊,干不亮了,客户又不修了,你就赔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么干,小心赔钱啊,干不亮了,客户又不修了,你就赔

肯定要先跟客户说清楚啊,当不亮机处理啊

网友:
真惨,要是我就不修了,直接换板,这不是要搞死人的啊

网友:
你是一个内心世界极为强大的人,修成这样,不知楼主能用住吗

网友:
楼主修功极佳极强极厉害,还没报价之前就干了那么多地方,万一整不亮了怎么办

网友:
上次说什么了怎么删了

网友:
楼主毅力爆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