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强 G31-L V1.0经常性内存不过

楼主(2014-01-07):
此板是CPU焊在主板上的,客户拿了两块板,问题都是一样的。北桥是LE82G31的,刷过bios焊过南桥 老是内存不过但有的时间你点复位,会显示正常。求解!望各位高手给我提提建议,谢谢了!
cpu
内存不过

网友:
内存不过是不是每次都是挡一个代码?点复位可以过内存的话,一般都是北桥不良

网友:
不正常的时候测试供电,复位都正常吗?

网友:
测供电,查内存工作条件 ,刷BIOS,加焊桥。。。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哪里虚汗了

网友:
2楼正解 可能北桥虚焊

网友:
南北桥我都换过了 但是还是一样,谢谢各位宝贵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