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TC513刷写APP错误怎么办

楼主(2014-01-07):
一块希捷5400.4笔记本硬盘250G的,写固件老是APP失败,怎么办。现在一开机就显示F级。没法回到T级了啊。

网友:
跑 F级维修

网友:
能进F级就有办法,F级加载三个模块,这样就进T级了,在T级下写模块,再写SN,再跑SF,跑完回写关键模块就可以了,我目前也在学习中,思路是这样的,说得不对的地方请高手指教

网友:
用备份的固件F级引导就可以了。

网友:
换固件,你现在用的ROM和APP不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