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P19S不能全屏显示 ,怪

楼主(2014-01-07):
此机本来不上电,修好可以开机,但 这样。烧过BIOS,回函过CPU。单板测也是开始菜单显示不出来。但可以移到屏顶上。调过分辨率,论坛有人发过这样的帖子,说屏的码片不对,真是老火,搞不定。还有谁修到过这样的问题,救命啊

网友:
码片要怎么刷,有哪个知道这款机子的刷法,不胜感激

网友:
换块屏会不会这样子啊

网友:
码片还能刷啊?????在线等高手答案

网友(点评):
码片是屏上电路板上的储存芯片,存有屏参数的数据,当然能刷

网友:
恩驱动都打好的话,有可能是码片

网友:
怎么看了,还有点花啊

网友:
如果花的,再加显示不全,那可能显卡了。

网友:
遇过类似问题,修完显卡显示不正常,外接正常。然后把店里所有待修的本拆一遍,终于找到一片屏可以正常显示。但是原屏并没坏,装到另一个机器上正常显示。

网友:
i不花,那是我拍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