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都在说I3 530 比酷睿E系列的要好,手里有两块,问一句好在哪里?

楼主(2014-01-07):
过渡的型号,板子不好找,如果确实好的话,再考虑配板子,请问大家具体好在哪里?

网友:
在千元左右的价位上,你还能买到什么Intel的处理器呢?酷睿i3-540/530无疑是最新的选择,这应该是Intel第一次把新的芯片制程和架构设计应用在1000元上下的主流产品上。虽然酷睿i3系列较之新的酷睿i5系列拿掉了睿频加速和AES加速技术,但是第三代超线程技术和GMA HD图形引擎也已经足够诱人了。预设主频3.0GHz左右,具有第三代超线程技术的双核心酷睿i3-500系列摆出了通吃“高频双核”和“四核”产品的架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