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H61P U2芯片型

楼主(2014-01-07):
各位谁有这块板帮看下,昂达H61P U2芯片型
芯片

网友:
串口 232 的 芯片吧 至于什么型号我不知道

网友:
直接干掉上电把,排除问题的时候老是误杀它

网友:
是的,可以拿掉,但能烧成这样O应该也完蛋了。

网友:
呵呵 故障明显啊

网友:
串口 232 随便料板上拆个都能用的吧

网友:
不用不影响使用O了

网友:
拆了一样跑0

网友:
它少了肯定会有原因的,查跟它相关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