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烧机法维修电源保护一例,ASUS P5KPL-AM SE

楼主(2014-01-07):
先上全图

拿到板子,直接插诊断卡、假负载、插电源,待机灯亮,证明待机3.3V正常;

短接开关针,诊断卡闪了一下就灭掉,保护了,接着去掉CPU供电小四口,再触发,挨·····不保护了;

为了确定是主板保护还是电源保护,断电,再次插上小四口,黑笔接地,红笔直接插到ATX电源绿线的口去;

再次触发,保护了,万用表显示电压从5V变为0V,保护掉电之后还是没回到5V,确定是电源保护,CPU供电电路有短路;

到这里心里已经再窃喜,暗想又可以轻松赚一笔,遇到过不少由于小12V短路而导致电源保护,很多都是换掉一个击穿的上管就OK;

说干就干,感谢徐总传授了我们一招杀手锏,名为“快速判断哪个上管击穿”记得先前有个兄弟在帖子里提到过但卖了个乖没有说出来,那么我也不说了,想知道的报个远程或者去实地好了

接着用万用表二极管档,一支表笔接小四口的供电脚,另一只表笔分别接几组供电的上管G极,点点点.....几秒钟的事情,三相供电的上管都点了一遍,竟然没有一个响的,难道不是MOS管的问题???
瞬间郁闷了,又来一块硬骨头

这招不行那就老老实实按常规来呗,打对地值!
小四口:536 正常;

上管G极:826 正常;

下管G极:605 正常;

(事后补拍的图,就不一一传上了,发誓当时三相供电每相的上管和下管对地值、量出来的数值相差不超过个位数3)
这下更完全傻眼了打值全部正常却会导致电源保护,点位图上看了下,小四口的12V连接的有:电感、两个双二极管、和一个电阻;

两个双二极管连接到供电芯片的自举升压脚,经一个电阻做芯片的PVCC供电,并没有直接连到芯片;

电感的另一头连接到几个滤波电容和三组供电的上管D极;

一切都掩饰得那么天衣无缝毫无破绽,按常规,接下来就该逐一拆除滤波电容、MOS管以及芯片了,而且是每拆一个上电试一次,修起来很烦;

想起刚好前几天店里新增了一台可调电源,旧的丢在了我们这边(之前只有一台,给修笔记本的人用)

而且这个12V并没有进桥,连供电芯片也没有直接进,觉得使用烧机法可行,不会有什么风险;

说干就干,雷厉风行才是我们年轻人应有的作风烧机过程没拍图,也懒得再装模作样一次摆拍了;

可调电源调好12V,红黑鳄鱼夹子夹在一起,限定电流为0.8A,再如下图所示接到主板上;

摁下可调电源开关,开始烧鸡鸡

边烧边在几组供电的上下管、滤波电容、以及供电芯片上摸来摸去,你们猜怎么着???

呵呵,没错没错!我想你猜的应该没错摸了老半天竟然没有一点暖手的感觉;

可是不死心,慢慢的加大电流,同事没见过烧鸡是什么东西,在边上凑热闹,看我一直在加大电流,问我:就不怕把板子烧坏了吗?我怕,我当然怕,怕得不得了,可是我更怕一个一个元件的拆下来排除;

当电流加到2A,罪魁祸首终于浮出水面:

这一组供电的上管开始发烫,去掉电源,风枪伺候,把MOS管和旁边的电容一起换掉,换好MOS管后又打了一次G极对地值,还是相差不过个位数,应该没问题;

再上电正常触发跑码亮机,进系统试了几个小时没有任何问题,也没有MOS管发烫,到此维修结束。

附上点位图;

li厉害

网友:
兄弟们有分的加个分,没分的加个人气,谢谢

网友A:
谢谢分享了,这种烧机法是不错,但如果进了电源芯片是不是就不能使用这个方法了呢,有没有别的方法来查出这个元凶呢?

网友B:
烧鸡大法爽歪歪,呵呵,不过像我们新手经验不足的最好不要轻易用吧?

网友:
。  靠, 你叼爆了这方法还真不知道   你确定别的板也可以这样烧么

网友C:
楼主厉害,我每次短路的板都没修好。

网友D:
呵呵,绕来绕去还是上管的问题!还是算捡到了!

网友E:
当初修四针短的时候遇到这种打值正常又还是保护的,一个字“拆”你用烧机有风险,电流也那么大,怕烧坏别的东西,劝新手不到不得已不要用烧机,还是老老实实的来,拆一个上一次电,保护一般是上管烧了,反正也就是四项供电,最多运气不好拆到最后一个才好,遇到很多项供电的没办法才去烧机,新手烧机要注意

这里可以用短路排除拆件法测量上管的对地阻值情况后再上电比较保险,但是这种方法解决故障会比较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了,这种烧机法是不错,但如果进了电源芯片是不是就不能使用这个方法了呢,有没有别的方法来查出这 ...

打值打不出的话,别的方法,就只能把电容、MOS管、芯片,逐个拆除,一个个排除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烧鸡大法爽歪歪,呵呵,不过像我们新手经验不足的最好不要轻易用吧?

我也是新手,也是头一回烧机,感觉可行就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干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楼主厉害,我每次短路的板都没修好。

如果是CPU供电那块短路,那还算好修了,最讨厌的是24P 那边短路,很难排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呵呵,绕来绕去还是上管的问题!还是算捡到了!

这一块短路本来就比较好修,起码比不出供电要好修些,大不了一个个拆掉排除也能找得出来,就是工作量大了点而已,最快速的就是在打值的时候就能找的出来,几分钟就能修好一块板

网友:
对于这种要拆很多个件的又不好测的,我都会用烧机。不过也有一些会烧不出来的。

网友:
把“看家本领”都用上了

网友:
查来查去,最后还是上管问题,起初刚看的时候我也觉得可能是上场管击穿引起的电源保护,不过既然楼主排除了这个可能,也没往这方面想,没想到哇,罪魁祸首还是上管,哈哈。谢谢楼主分享的点位图。

网友:
谢谢分享了,这种烧机法是不错.

网友:
也不晓得是谁发明的 ,真的很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是CPU供电那块短路,那还算好修了,最讨厌的是24P 那边短路,很难排查

不会的,一般雷击的电源橙色线3,3V短路是IO  ,网卡 ,南桥问题比较多。

网友:
很有想法,不直接测量管,而是烧机

网友E:
引用 网友E:
当初修四针短的时候遇到这种打值正常又还是保护的,一个字“拆”你用烧机有风险,电流也那么大,怕烧坏别的 ...

慢是慢,但是对于新手来说你要的不是要速度,你要的是稳,烧机搞不好就烧出问题来了,稳稳的拆就好,这是建议,当然自己真觉得能用烧机了就去烧吧,只是风险变大很多

网友:
这个方法好用,经常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慢是慢,但是对于新手来说你要的不是要速度,你要的是稳,烧机搞不好就烧出问题来了,稳稳的拆就好,这是 ...

这里烧鸡电压只能不超过短路点12V就行了,电流可以限制在一定值范围内。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慢是慢,但是对于新手来说你要的不是要速度,你要的是稳,烧机搞不好就烧出问题来了,稳稳的拆就好,这是 ...

希望您看帖子可以看清楚些,我确实是新手,也许修板您比我厉害很多,之所以会回复您的第一次评论,是因为看到了你话中的那句“你用烧机有风险,电流也那么大”,我在帖子中写得很明白,

其一,是在烧机之前我先确定了12V没有直接进芯片,所以您提到的怕烧坏别的东西,实在不明白您是怕烧了别的什么东西,电容、电感、MOS管?双二极管还是电阻?只要不是桥,烧任何元件都可以轻松补上,如果烧的是板层,那我只能说,那就是板的中间层有短路,就算没烧坏也不可能修复;

其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在正式烧机之前,我有提到把可调电源的两个夹子夹在一起,设定电流为0.8A,也就是设定一个电流上限,哪怕再怎么短路,烧机的时候电流最多也就只能达到0.8A,个人认为这应该是比较保险的电流,不至于能烧到什么东西,如果有不放心的可以把电流调得再小一些;

其三,也是帖子中已经提到的,我是边烧边摸板上的元件看有没有发烫的,没有,再慢慢加大电流,看清楚是慢慢的加大电流,而且是边加大边在板上摸,我可以很肯定的说,只要烧机的过程中您在板上还没摸到开始有温度不正常的元件或某个部位的时候,哪怕电流再高也不会烧到什么东西;如果是对地大短,电流就算到5A也不见得有发烫的东西,但大短的话一般在打值的时候就可以打得出来。

最后,我只想说,我也是纯小白一枚,知识很有限,肯定有想得不对、说得不对或者做得不对的地方,很感激大家给出的指点,也很欢迎大家做些技术上的交流,但各有各的想法、各有各的习惯,我不太赞成一味的否定他人。也不建议新手盲目的烧机。发帖的目的只在交流和挣分,实在不想起任何争执,这个讨论到此为止。

网友:
引用 网友F:
希望您看帖子可以看清楚些,我确实是新手,也许修板您比我厉害很多,之所以会回复您的第一次评论,是因为 ...

嗯,正解就是楼主你想法和做法没错,但是看你打了这么多字有点心疼你,既然都是讨论,我们就好好讨论,你看行吗?机器这东西不像我们人会活动,千奇百怪的现象都有它又不说话只是不工作,来告诉你我需要你修理,你说是不是呢?现实中你有注意这些电流0。8A这细节这是好的,但是论坛里有小白,刚开始修机器的时候我也是不注意后果,所以就会烧坏了东西,说不建议是对小白说的,因为我说过这是求稳,真有那个把握可以烧,我也同意楼主,确实烧机大法好用,但是也有烧不出来的时候,你说是不是?那你说没有进IC或者桥,只是连接了电容电阻,都是可以烧坏了再换的,那你想一下,在你手上可以再换回来再找到再修,但是小白要是越烧越坏你有经历过吗?说实话我就是小白过来的,当我修坏东西的时候我会发怵,修倒没修好却搞出别的问题,这你有经历过吗?小白就是这样,到时候都有可能不敢下手,烧坏别的东西不一定你能完全都摸得到或者查得到,前面也说了它是死的不像人是活的可以直接告诉你哪里坏了,都需要我们修理,楼主我没有针对你的意思哈,希望你见谅,毕竟我只是建议那些小白,给他们一些建议。不到不得已最好不要去用烧机,小白求稳就好,一步一步来,你说呢?

网友:
如果怕烧坏板的话,直接拆三相电感再打阻值,就一目了然了。

网友:
赞一个,兄弟加分了,能给“快速判断哪个上管击穿”   给兄弟发一个,多谢。   785561618@qq.com

网友G:
楼主已经说明如何快速判断是哪一个上管坏的方法了,就是一只表笔接小4PIN的12v,一只笔测是不是与某一个上管G极想通,说的这么明白了还卖什么乖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已经说明如何快速判断是哪一个上管坏的方法了,就是一只表笔接小4PIN的12v,一只笔测是不是与某一个上 ...

懂的人自然一看就懂,看不懂的人觉得也没必要说了,说不明白

网友:
很奇怪啊 为什么用万能表量不出来是它短路了呢

网友:
你的点位图软件可以发我一个吗,我的点位图没有打的开,发到QQ上也好728272009

网友:
我都一组一组拆的

网友:
我都一個一個的拆~呵呵呵

网友:
不错,这方法可行。维修不但要心细还要大胆。

网友:
把握住就好,万物都会相铺相成的。

网友:
还是老老实实的来,拆一个上一次电,保护一般是上管烧了

网友:
电压不是正常吗     原因是哪个管子性能不良吗

网友:
大家一起发现新方法

网友:
这软击穿的管子也被楼主给烧出来了,历害,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也是新手,也是头一回烧机,感觉可行就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干的

楼主的维修技术可谓是更上一层楼啊

网友:
烧什么机啊,我介绍一种好办法,用二极管档量mos管的俩俩压降,如果是短路会有一组管脚之间值会很小,小于0.1;而且好的mos管的ds间正量应为很大或者无穷大,反着量为0.5-0.8之间;gs或者gd间的值应很大或者无穷大

同意楼主: 5.0 反对楼主: 3.0
好的MOS管 DS之间一次测量有500左右和五次测量为1的阻值,如果测量到的阻值为0到10欧姆左右的话,则是MOS管击穿短路了。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3

网友:
楼主的方法很棒。没有我都是把CPU附件的MOS管全部吹下了的。!

网友:
烧鸡大发看的不是很明白。楼主能否讲明白一点。是红黑鳄鱼夹子一边接地。一边接12V供电吗。这样的话不烧电源芯片吗、

网友:
当然楼主的教程确实给新手们上了一颗。 感谢分享。

网友:
主板也运用烧机大法不错啊……

网友:
一开始每组的MOS上下管G阻值都一样了吗?

网友:
烧鸡法确实好用

网友:
好个烧鸡法啊

网友:
原来台式机也流行烧机大法,我还以为只有笔记本常用呢

网友:
总有一天你会悲剧

网友:
不是所有的板都能烧出来吧  就算短路 烧也没反应  我试过好几块了

网友:
很明显徐总那招不行,不然也不用烧机了吧!

网友:
还是拆的快吧。。保险点。。学了一招,可是没有鸡来烧啊。。哈

网友:
维修要的就是效率 (安全也要考虑)还是很支持楼主的这个行为。

网友:
现在修主板没什么利润啊  不如修笔记本主板

网友:
只能用烧机法才省时省力

网友:
烧鸡大法很好用,但是有风险。一个一个排除比较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了,这种烧机法是不错,但如果进了电源芯片是不是就不能使用这个方法了呢,有没有别的方法来查出这 ...

*脏话*软击穿的东西真的好难发现,有时我会修的发燥

网友:
烧鸡大法每次都准,只是电压开小点,以免扩大短路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