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启动有点困难,求思路

楼主(2014-01-07):
益衡ENS-0246B 额定460W主动式服务器电源,双路12V电流15A、16A,原本正常,因此电源很多接口无用,所以改成6pin+8pin,基本按原始分接了12V。
现在有个问题,改好后,发现不管接不接显卡供电,开机变成困难了,开机2秒熄火,但拔插220V电源,或者开关电源自带的开关后,又能正常使用。正常使用时,接GTX280(6pin+8pin),无论是跑3DMARK06还是跑大型游戏都没问题。不知道电源故障在哪里。请各位师傅帮忙看下,谢谢!

网友:
我自己曾经出过这个问题。应该是硬盘的问题或者是硬盘数据线的问题。先不带硬盘看能否正常启机。有些硬盘时间长了,会出现低温启动困难

网友:
可以查查滤波电容,驱动,限流

网友:
加大+12V的滤波电容,电源负载集中在+12V,造成+12V负载过重.

网友:
已经加大12V电容 好像没用。
现在光接主板 24pin和4pin 不接其他,开机无反应,拔掉24pin再插上,就可以正常开机,或者不接4pin,启动也没问题。同样,能正常启动的话,接GTX280显卡(显卡需要6pin和8pin的)正常,跑测试也没问题。奇了怪了。

网友:
有的时候是因为硬盘问题才导致开机自检变慢,有很多这样的问题,不是线不行就是硬盘坏了

网友:
       有些电源标签是双12V,但打开查看,实际上只有一组12V输出,不知你的电源是否为“真双组12V”结构?
如果是真两组12V,应该 6+8口单独接在一路上,给显卡供电 ;另一组12V组给主板、CPU、硬盘供电。从你的电源额定功率来看,改6口、8口接线不应有什么问题。

网友:
去查电容呀、、、、

网友:
试在5V输出加一些负载看看有没改善,感觉是负载不平衡引起

网友:
        GTX280显卡功耗200瓦以上,最好独占一路12V,其它设备共用另一路12V输出。如果都在一路上或与显卡混搭,有一路12V可能会出现过载,导致电源工作不正常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