摔坏的Y450

楼主(2014-01-07):
昨在同行拿来一联想Y450说是摔坏了,不开机,拆机,目测没有掉件,上电源待机0.002,按开机电流上到0.008不动,测EC80脚位DNBSWON#有跳变, 再测量99脚\和94RSMRST#和S5_ON也已经发出,3V_S5,5V_S5电压正常,就是不出SUSB#、SUSC#回过头再测南桥工作条件,RTC电路,发现RTCSET脚只有0。79

测电阻R584一端有3。3V,一端电压被拉低,换掉箭头指的C720电容后复位正常了。开要触发到0。3后又不动了,接着往下测,测量CPU电压有0。96
在测量时钟时发现没有时钟电压。回过头找到时钟芯片测得电压正常,14。318两端有1。3左右的电压,上示波器没有波形,用风枪拆掉时发现时钟晶震一脚已经断了,可能是摔地上时摔断的。换14。318后,电流到1。05接显示器亮机。

网友:
楼主怎么一个劲的就去找时钟了呢

网友:
学徒中,学习维修经验

网友:
你这是什么意思?那一个主板的搞到笔记本上来?这算不算灌水?楼主你要小心了

网友:
atx power supply lo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