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见过这样的图片吗

楼主(2014-01-07):
先看图片,保存在U盘里的图片,怎么突然成这样的呢?高手给分析和复原一下!

网友A:
不是,显示器的问题吗 ?

网友:
是不是中毒了,还是屏幕坏了

网友:
保存时数据出错,或都保存时没有保存完整就把U盘拔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显示器的问题吗 ?

换发别的电脑也是一样

网友:
我估计也是未保存完整就把U盘拔了!

网友:
遇到过假U盘或者扩容盘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我也有一张相片变成这个样子的

网友B:
很可能优盘的问题,现在的优盘出现数据丢失或者不完整问题已经司空见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可能优盘的问题,现在的优盘出现数据丢失或者不完整问题已经司空见惯了,

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修复一下这照片。因为U盘里不止这一张照片!

网友:
目测没有安全拔出

网友:
u盘质量不行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这张图片癌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