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F233T笔记本升级无线网卡之诡异事件

楼主(2014-01-07):
神州F233T采用SiS芯片组,T2330 CPU,自身不带无线网卡。自购无线网卡,安装之后进系统没有发现新硬件,反复插拔清洗接口未解决问题。以为无线网卡不行,换过一片涛声依旧。
准备放弃时候,有意无意间按了一下Fn+F10,就是无线信号开关,咚咚……发现新硬件了,安装驱动一路顺利。
原来这个机器无线开关不是控制无线信号,而是直接控制无线网卡的vcc供给。默认是关闭的,也就是mini pci-e没有3.3V电源供给,难怪插上无线网卡不会发现新硬件,,,
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不妨参考下。

网友:
确实是个细节的,平时没注意

网友:
没给客户装过无线网卡,路过

网友:
就是软开关嘛
不过BIOS有更新的,更新之后开机不用再按

网友:
还有这样的事。。。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