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16S 不显示

楼主(2014-01-07):
HP  4416S   AMD芯片组   (一些名词真心看不懂)  上电1.3左右不显示    现在想问问有人知道这个+VCC_CORE_NB的电压应该是多少?      这个芯片的NB_SKIP#和NBV_BUF是什么意思    都是从CPU供电芯片发出的

网友:
026 北桥,干吧

网友:
4416s显卡特别爱坏

网友:
mosfet pdf

做简单的自己 -5 严禁灌水

网友:
显卡几率大。。焊吧

网友:
4416S北桥比显卡爱坏

网友:
这机器北桥太爱坏了,还是AMD公司才是我们维修人员的福音啊!

网友:
忘记说了。显卡北桥都是换新的。请不要再回复重复的答案。

网友:
先看看显卡供电1,05V出来了吗,有了就干北桥

网友:
显卡几率大

网友:
干北桥吧!基本就是它的问题了

网友:
你显卡北桥都换了 再换个U试试吧  这cpu也不是什么好货

网友:
做北桥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这机器..要不就是北桥爱坏..焊下,要不就是显卡爱坏..焊下不行就只有换一个显卡了,还有就是CPU和BIOS

网友:
我的和你的问题一样,你修好了吗

网友:
这机器有时要重植北桥!

网友:
几乎我修过的都是北桥虚焊了,加焊成功率达百分之95以上,祝楼主好运

网友:
结果了 修好没

网友(2014-02-15):
显卡换,北桥也植了,还是不行

网友:
我的4416S北桥换了2个全新的,不行,显卡也干了。。。还是是1.76-1.60这样跳电流,BIOS也刷了。。。怎么办》》》????

网友:
1。3直接干北桥就OK了

网友:
AMD就直接干北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