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论坛,让我秒杀一K52D 不触发

楼主(2014-01-07):
一华硕K52D 不触发 有时可以触发 有时不行 3v5v都正常 ,后来到此坛找到答案 原来真是1.2v电压出不来引起的,换1.2v电容后解决
华硕

网友:
呵呵论坛确实给我们提供、了好多思路

网友:
如果大家都来分享这种多发性故障的维修方法,大家可以少走很多弯路,节约很多时间。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如果大家都来分享这种多发性故障的维修方法,大家可以少走很多弯路,节约很多时间。

网友:
哈哈 你这是很幸运 只换了个电容就好了

网友:
楼主讲清楚啊、。、哪个1.2V电容啊???

网友:
通病维修只能靠运气了,深厚的功底和丰富的经验才是维修之道

网友:
就是啊,能再说清楚点吗

网友:
楼主发个照片出来啊?

网友:
这个我知道那个机子是AMD的南桥旁边的电容

网友:
x幸运啊。。。。。。。。。。。。

网友:
上次我遇到一个k42d也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