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S210无待机电压小修一例

楼主(2014-01-07):
前言:以下所描述的虽然是个小故障,但是我还是把它发出来分享,同时也希望所有的老鸟都能将自己日常维修到的小问题也一起发出来分享,千万不要碍于面子,很多人都觉得自己是“高手”,小问题发出来有失颜面,但是在你们“高手”手中所谓的小问题,在众多小小白的眼里,可能它们根本就连见都没见过,更别说修了,所以我希望所有人都能把日常维修中的小问题都发出来分享,也样才有助于小小白们成长,吸引更多的人加入进来,有助于论坛更好的发展。而且这样做比起你们在论坛灌水强多了!
机型:方正S210
板号:志合S20II1
故障现象:无待机,不触发

下面是主板全貌:

这机器是一同行送来的,而且比较急,机器也已被同行拆开完了,搞不定了才抱到我这里,我接过机器,裸板插上可调电源,发现待机只有0.001,这电流也太低了,直接测得PL502+3.3VA)、PL503+5VA)这两个电感均无待机电压,测得PQ5PQ6这两个上管D极有18.8V电压(说明公共点正常)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无+3.3VA+5VA待机电压呢?接下来查这个待机芯片MAX8744的工作条件吧:
公共点VIN电压经过PL1后改名为MAX8744-VIN
这个MAX8744-VIN电压分成几路,一路直接送给两个上管D极(实测电压正常),另一路经过PR508电阻送给MAX8744的第21IN作为芯片的工作电压(实测电压正常),
还有一路送给PZ2稳压二极管的负极,如下图:
这个稳压二极管有5.1V的压降(公共点19V减去5.1V压降=13.9V)实测PZ2的正极电压为14.1V,这个电压本应经过PR6PR510两个电阻分压成10V左右电压,送到芯片的第4脚,作为芯片的SHDN#总开启信号,同时这个SHDN#信号还经过PR9电阻受控于AUX-OFF#信号,实测芯片第4脚电压只有0.6V!问题就出在这里,SHDN#必须为高电平才会有+3.3VA+5VA待机电压,根据以上测试结果推断,茅头直指AUX-OFF#信号,于是断开PR9电阻,再插上电源,待机电压还真恢复到了0.006,此时再测PL502PL503两个+3.3VA+5VA待机电压终于出来了,装上CPU内存,触发上电后,顺利亮机。
看来真正原因就是AUX-OFF#信号异常,将SHDN#信号拉低,导致无+3.3VA+5VA待机电压,AUX-OFF#信号来源于温控电路,如下图:
只有在正常工作中出现过温的情况下,PM_THRMTRIP#才会为低时,AUX_OFF#才会被拉低,实测Q12的B极无电压,说明在开机前,AUX_OFF#与温控电路无关,
但是AUX_OFF#信号还受控于以下电路,如下图:
由于本人眼神不太好,在主板上面找了半天,死活找不到Q508这几个管子,无法测出它们是否正常,再说客户又急用,干脆PR9就一直空着算了,反正不影响正常使用,赶紧收钱要紧。到时如果还有别的问题再来坑它一笔!

网友:
我敬佩楼主的精神,“也许你们觉得是小问题,但是对于小小白来说可能见都没见过。。。”楼主心肠很好,确实是这样,我们到这个论坛是来学习的,每个人都无私一些遇到问题就互相帮忙,鄙视灌水这样我们这一行才会更加和谐,有时候自己是一个师傅,但是也有修到头痛的时候,那时候找别人帮忙也是有的,意思就是一个,虽然人家是小白,但是有几个是真的靠自己自学然后成才的?都是从小白开始的也就不要嘲笑小白了是吧?人人都小白开始,自己藏着噎着有什么意思?别说我站着说话不腰疼,我真的就是这么做的,因为换个角度想,自己也是这么过来的,我不会,虚心向别人请教,我会别人问我我耐心的解答,一直一来我都是这么做的,做人本该这样,看不起人干嘛?想想自己被别人看不起那是什么滋味?将心比心,只要有人问我,我懂的我绝对教他,虽说自己也不是很厉害,但我知道我会什么就教什么

是呀,大家互相学习,只要能把故障处理好就行。

网友:
一看到黄鑫船的帖子就来看了。看了你的帖子总能学到点,这个是小问题,但是看着很实在

网友:
维修以节约成本为目的,不过返修也是很讨厌的

网友:
如果楼主能把故障温控部分找出来那就更完美了,不过还是学习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A:
lz怎么知道那个稳压二极管是降5.1v电压?

网友(点评):
看它的型号,查数据手册

网友:
这么难的问提,我怎么才能修得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怎么知道那个稳压二极管是降5.1v电压?

现在正修着这板,开机0.1几掉电,不知道图纸能不能发我下,

网友:
电路跑的很好啊

网友:
思路清楚。效率高

网友:
楼主说“只有在正常工作中出现过温的情况下,PM_THRMTRIP#才会为低时,AUX_OFF#才会被拉低,实测Q12的B极无电压,说明在开机前,AUX_OFF#与温控电路无关”,那正常的时候,没有过温的时候,PM_THRMTRIP#是不是为高呢,那为什么Q12的B极无电压呢?

网友:
LZ精神可嘉!像LZ这样的好人很少了...

网友:
请问这样的话能开机,那么温控及温度检测是不是就失效了呢

网友(点评):
楼主应急维修,有时候也可以的,呵呵呵

网友:
作为小小白的我们看大神们的帖子简直是云里雾里,而有时大神们看似满不在乎的问题恰恰能给我们很多启示,理清思路继续学习,支持黄版主

网友:
不错了,学习了,不过还真希望查出最终是哪个坏了最好,或者不去掉PR9,而是断开AUX_OFF#信号的另一路试试,这样如果温度出了问题还可以保护一下,谢谢分享!

网友:
LZ真的很无私,当小白的时候真的受到了好多人的白眼呀,我在当小弟的时候因为自己没有焊过EC让别人帮我焊结果别人死活不干,气的我把所有料板的EC都干了,在些我鄙视哪些自己了不起的高手,你们都是二B

网友:
学习了,有时候我也是这样干的, 有时实在是找不出其它原因

网友:
楼主 技术好  而且不吝啬 懂得分享 值得 赞一个  我刚学  看了一下 受益匪浅啊!

网友:
楼主的技术不错,看哪个Q508好像就应该是没有件的

网友B:
温控电路是不是就不行了

网友:
就是啊,我们好多不懂得要多多学习,谢谢楼主,我也是刚开始修

网友:
恩恩,和教书一样的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温控电路是不是就不行了

已经不起作用了

网友:
我也总是这样,有些元件不装不影响正常使用的,干脆就不装,却总被人训

网友:
待机时温控电路是不起作用的。

网友:
求高手解答最后2个电路图,本人小白,就是最后那2个,一个是三极管的图,一个是场馆的图,在线==

网友:
急的话,找不到就算了,下次也好换板,呵呵

网友:
高手修机器 看着就爽

网友:
技术达人!我想问一下,楼主哪里能找到这个图纸!在论坛的哪个位置?

网友:
这样子做应该没有什么后患的吧 不过有最好 你可以再坑一笔

网友:
有些机器,如果没有温度检测是不是会不加电?根据楼主的维修过程看,这款机器不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
感谢楼主的经验分享,学习了 如果出现温度过高也就不会起到保护作用了吗?会不会引起过温烧坏东西啊?

已经去保护了,用个几个月是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
请问是否以后没有这个温控了,会出现其它问题吗?

网友:
楼主最后一句话亮了

网友:
嗯 楼主思路很好,我们这样初学者都应该这样一步一步走下来才是。

网友:
我还是个小小白,感觉基本上看不懂,但是仍在努力学习中,不过我是从台式机的主板学起的,现在略懂一点点的跑开机电路,但是知识面还是很狭小。

网友:
没有看看EC_GFP3是否高电平?或是Q508短路!

网友:
别的问题再来坑它一笔

哇哇,楼主最后这句话,说出了做维修人的心声啊,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楼主好人呀!

学习了,楼主好人呀,能多有些就更好了

网友:
要是可以整理些可以的便捷维修知识点就更好了

网友:
路过学习了

黄鑫船 -6 严禁灌水

网友:
楼主真是好人,大公无私。让小小白们学习了

网友:
嗯值得我们学习的人

网友:
看到楼主的前言我真的很感动 楼主真是个心胸宽广的大好人啊! 论坛里就需要向您这样正能量的师傅来给我们这些小白指点迷津,我现在对于笔记本这一块就是个小白在这边当小弟也是整天受气,受骂的。有时问个问题对于他们师傅来说觉得很简单,他们就开骂说我问的这些问题这么简单说的都是废话什么的,哎,骂就骂吧,谁让我现在是小白他们是师傅呢,我现在的心态就是只要能学到东西挨骂也值了

网友:
修得不错,我只是想如果机子发热的时候风扇会不会转呢?

这个不影响

网友:
学习了,楼主叙述的直白。

网友:
不光是温控,连ec保护电路也去了

是的

网友:
如果平台上的老师们都像楼主这样 小白的我们可是有福了

网友:
是呀    高手是没有时间在论坛上走的 因为他们只是进论坛找找自己需要的资料而已  也没有什么时间发帖。因为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事情要做    社会是很现在的。社会是很现在的。 社会是很现在的

网友:
看来真正原因是南桥坏了

黄鑫船 -2 严禁灌水

网友:
需要这样的大师  带我们大家分享心得!3Q

网友:
QQ多少   我加你  啊   大师!

网友:
楼主坑得一手好人呀

网友:
这对我们小白来说挺有维修思路的了

网友:
  如果 这个  AUX_OFF#信号  也讲出来  会更好  学到 了

网友:
希望大家能拿出一些维修成果跟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
不错不错,修的好,顶一下

网友:
支持吧,这样才有助于小小白们的成长

网友:
我们好多不懂得要多多学习,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