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老师大大指点

楼主(2014-01-07):
   CPU不跑码怎么修,什么思路?

网友A:
你就一句这个话,说能教你修理啊?

网友:
你自己多从迅维上下载些资料吧啊@@@!!

网友B:
一看就知道是新手想刷分,你要是真的碰到此类问题也因该有图有真相才对

网友C:
是啊 也没有个具体问题 怎么解答啊

网友:
就不能说清楚吗

网友:
主板问题?

网友:
主板问题域

网友:
坏了,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就一句这个话,说能教你修理啊?

   有复位了还不跑码,求个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看就知道是新手想刷分,你要是真的碰到此类问题也因该有图有真相才对

   丫的,只是求个思路,有那么麻烦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啊 也没有个具体问题 怎么解答啊

有复位嗨不跑码,怎么修,没思路

网友:
   没复位的维修没思路,不跑码没思路

网友:
   是哦,主板问题

网友:
  主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