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Satellite A100过LOGO白屏

楼主(2014-01-08):
东芝 Satellite A100过LOGO白屏。换了好几个新硬盘,结果依旧,不读光盘,不读U盘,不读硬盘,杯具啊,我这是新订来的主板,怎么能这样啊

网友:
有没有高人来指点下

网友A:
屏线的问题居多吧
你外接个显现器 看看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线的问题居多吧
你外接个显现器 看看是不是正常的

是没办法装系统。LOGO 正常显示 ,外接一样状态

网友A:
换了个有系统的硬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了个有系统的硬盘吧

在读硬盘的时候根本不读,光驱也不读

网友:
找不到BIOS版本啊

网友:
这个BIOS真难刷,

网友:
有没有试过考一个系统过去 装

网友:
不读硬盘 就大问题了 不是白屏这个小问题了啊

网友:
型号给我,我给你找

网友:
不读盘和白屏应该不是同一个故障吧。

网友:
是不是可以理解成虽然白屏,但没影响其它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