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维修思路 一块技嘉GA-M55S-S3 单桥 amd 主板通电一会关机

楼主(2014-01-08):
技嘉GA-M55S-S3 单桥 amd 主板通电后关机

先说一下主板历史:买的二手主板用了不到一个月就出现故障拿去维修,换了IO好了  用了2个月了,前几天玩游戏出现10秒内卡死,然后硬重启结果开不开,断点之后打开了,正常关机之后没关插板电源,第二天打不开,必须完全断电之后,通电之后自动点亮能进系统,进系统之后一切正常,昨天开机之后正常关机,今天通电之后主板风扇转3秒就停,我很热爱维修但只懂皮毛。
  现在不插CPU 供电问题依旧开启3秒后关机 再开需要断电30秒然后  然后3秒后自动关闭
求思路 真是不解 在此谢谢各位!

现在加焊一下原来的维修过的IO 正常了

网友:
听你说这么多,你这板子主要原因就是换IO虚焊了吧

网友:
嗯 起初我很相信那位师傅的技术 因为给我修好3块了

网友:
同意楼上看法

网友(2014-06-18):
GA-M55S-S3 2.0   这BIOS有吗

网友(2015-04-30):
我也接到一块这样的,还以为是桥呢,就准备加焊桥了,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  温控电路啊  CPU风扇3秒停

网友(2015-11-15):
io换了还是不行啊   放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