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遇到神机了!V3000显卡修好后神奇般黑屏了!(内附个人多年维修经验,分享给大家)

楼主(2014-01-08):
机型:HP V3000 (INTEL 独显 603)
故障:开机不显
维修历史:无
状态:未进过水,未摔过
维修详细步骤:
  1,拆下电池,硬盘和光驱,接上可调电源,并将输出电压调至19V,然后通电开机,观察电流的大小和跳变情况,指针指到1.2左右就停下了,而且此时扬声器还发出4声的报警声
  2,取下内存条,再次通电开机,此时电流上升到0.8左右就停止了,同时还伴随着两声嘟嘟的警示声!对于这款机器来说,BIOS上电自检应该是已经检过了内存了。根据维修经验,判定此机故障点为:显卡(温馨小提示:观察C壳掌托的旁边贴有INTEL系列的芯片组)
  3,直接拆开C,D壳,取出MOTHERBOARD,然后取下散热器观察显卡的状况,英伟达603显卡,属于通病,同是也是显卡门中的一例,仔细观察,未曾发现有修过的历史,于是先用风枪直接对其显卡核心加热,并用尖的镊子挑掉四个脚上的黑胶(温馨小TIPS:注意风枪的温度,三四百左右就可以了,加热时间不宜太久,以免损坏显卡)
  4,从显卡的四边下面抹上定量的焊膏或者滴入些许事先调配好了的松香水,再重复几次上面的过程,以至于让整个芯片的底面都接触到充分的助焊剂,这样是为了保护芯片,同时还有助于将其取下,提高BGA的成功率!为了安全起见,建议大家在加热之前最好用锡箔纸将其核心部位完全罩住,避免高温损坏芯片,本操作可适合于新手的朋友们
  5,将主板放到BGA焊台上,调节好两边的支架,将其套入主板四周的螺丝孔,同时将下加热风嘴对准目标芯片 603显卡,将其主板固定牢固(温馨小提示:注意固定主板的方式,个人建议最好采取拉扯的方式固定,而不是挤压的方式!从物理学的角度讲,用拉的方式,物体相对来说更加不宜变形,使之始终保持在同一水平面上,而对于向中间挤压的方式很容易造成物体上凸下凹,不难理解,对于三星和华硕的主板来说更加应该注意这一点!),然后调节旋钮将上加热风筒也对准芯片,距离2CM左右
  6,温馨小提示:在启动开始程序之前一定要注意检查如下6个方面:
(1)整块主板是否平整牢固
(2)上下加热风嘴是否对准好目标IC
(3)记好目标芯片的第一脚位置,对于芯片和主板焊盘上第一脚标记不明显的机器尤为重要(温馨小提示:IBM的部分老机,其第一脚标记是不正确的)
(4)在做BGA之前,一定不要忘记取下CMOS电池,不然后果可能很严重
(5)对于部分灌有黑胶的机型,需用锡箔纸将其周围的其它IC罩好,以免在加热的过程中殃及到其它IC,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6)观察作业芯片的周围有无贴纸胶带,一定要将其取下,避免在加热的过程中由于热胀冷缩使元器件脱落掉下
  7,等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启动开始程序,最好时刻观察主板及实施作业芯片的状态,当温度达到有铅芯片所熔化的温度时可以尝试用长且尖的东西轻轻的触动一下,当然对于有维修经验的人来说可以通过判断铅的有无来掌握其温度,此操作适合于新手,当温度达到260的时候发现芯片可以被挪动,而且可以回弹,此时应立即拿好事先已准备好的夹具将其夹住取下,取的时候注意垂直向上,避免触碰到四周的元器件,取下后最好立即将其放到散热效果良好的金属物体表面上,以迅速对其降温,避免损坏
  8,对于客户不同的维修方案,采取不同的维修方式,本机主选择的是维修,根据本店的原则,维修就是重新植珠,因为植珠的过程中目标芯片所加热的时间更长更深透,所以其寿命一般都超过直接加焊,接下来就是植珠了,将其放置在平整干净的金属表面上,并抹上助焊剂,同时吸锡线拖平其表面的锡珠(温馨小提示:注意停留时间不宜过长,注意烙铁的温度和力度,避免不必要的掉点,完毕后用香蕉水洗净,并涂上少量的焊膏(提示:焊膏的量是整个植珠最关键的一个因素,多会连珠,少不宜焊接),接下来是取钢网也是很重要的,垂直向上,尽量避免抖动,动作轻快干净,然后将风枪由远及近先对其预热,同时不停的回旋,避免局部受热过高损坏芯片,然后由远及近(温馨小提示:注意加热过程中时刻仔细观察所有锡球的状态,避免连珠,等锡球由灰色变为银白色的时候就说明锡球已完全熔化)再次涂抹上适量助焊膏,再次对其回焊,以保证锡珠的整齐和饱满,注意事项,风枪的温度和风力以及加热时间是成功植珠的重要因素(温馨小提示:植珠对人体伤害很大,建议有条件的朋友,最好在工作台上配置一个专门吸烟的排烟系统,比如抽烟风扇,可以DIY哟。。。)
  9,将已经植珠好的显卡放置到相应的焊盘上,不过事先需处理好焊盘,过程详见第”8“步,找准第一脚标志,注意芯片需对准焊盘上的那4条边线(温馨小提示:可以在芯片上面放一块小东西轻轻的压住它,避免在焊膏熔化的过程中浮动,焊接的过程类似于取芯片,详见第”6“”7”步!
  10,完毕后,开启散热风扇降温主板,等温度降低至一定值时方可取下,注意不能“热取”,避免掉件
   11,再次通电开机(注意试机的时候最好加上散热器,这一点对于AMD的CPU来说尤为重要,切记!)电流0.8。。1.2。。0.7。。1.0。。1.2。。。亮机!接下来处理好散热,将显卡上面的塑料垫更换为0.8CM的铜片,并清洗风扇,加油吹干,在CPU,显卡核心和铜片上都涂上适量导热硅脂,打上螺丝,固定好,并用镊子去推显卡上面的铜片,推不动则说明散热器跟显卡接触良好(温馨小提示:注意铜片不宜过厚,会导致CPU跟散热器脱离,对于CPU和显卡不共用一个散热管的模组来说应另当别论)
  12,装机,,,过程中注意螺丝的长度,在对螺丝的选择疑惑的时候可讲究先细先短后粗后长的原则,避免穿破外壳和损坏主板,或者粗螺丝卡住在细螺丝孔里,切记!值得注意的是CMOS电池一定可别忘记装了,相信很多朋友都曾患过这样的低级错误,还有无线网卡的开关需对准到主板上相应的位置,避免到时候卡住或是无法开启关闭WIFI,谨慎!装机完毕需最后上电池,并检查外观是否完好,螺丝是否缺少,完毕后通电开机,注意机器额定电压(温馨小提示:通电开机的时候注意观察电流的情况,避免因为短路造成损坏)通电亮机后进系统了,注意修换显卡或者桥之类的一定注意检查温度是否良好,打开鲁大师,开启压力测试,CPU,显卡温度上限七十多度,正常!并检查其所有的基本功能,声音,键盘,触摸板及左右按键,有线,无线,光驱,摄像头,所有USB端口,VGA端口,电池的充电情况,最后软关机检查是否能正常关机,再次重启进系统,,拷机,,,,,,此时给老板汇报机器情况已OK,让机主来取回,,,于是我就去修其它的机器了。。。。
  本以为这机器这样就好了,没想到过一会一看,奇迹再次发生在我的身上,怎么用着用着就突然黑屏了啊!电源指示灯全都还亮着,风扇也还转着,嘿,,难道今天我又见鬼了不成!又难道是显卡没做好,还是散热没处理好,心想,没道理啊,就算显卡没做好,根据我的维修经验也不至于这么快就挂了啊!温度也正常,奇怪了!难道就是装机不良导致吗!?还是内存条松了,,,,还是。。。。?于是关机重新插拔内存条,嘿,怎么变成不跑马了啊!真邪门儿了啊!如下图所示:
                                                                       电流停留在0.8左右

   更换内存条依旧,于是果断拆机用最小系统法一个一个的排查,真没想到的是,最后裸板开机还是一样的效果!无语了!真是遇到神机了!接下来就按不跑马维修喽,没办法,唉 ,,测量发现CPU复位有啊,ADS#信号跳动了一下,一个散波就没了,,再抓SOP封装的多引脚BIOS的高位地址脚,发现无波啊!心想难道是BIOS程序坏了????嘿,正在此时突然想到不是还有一张一样的料板吗,何不换个BIOS本体试试,一会功夫过去了,换好了,通电开机,嘿,哇塞,电流指针在那儿来回的跳动,那姿势简直太美了!呵呵,1,2,3,。。亮机!后来正打算圆满收工的,结果再次触发,我的天!还是0.8!疯了,疯了啊!客户时而不时不停的催着,那个心啊,,,快炸了!呵呵,,
  然后突然想到它的CMOS电池,用万用表一量,我艹,才0.53V!如图所示:

   这能点亮那才更神奇呢!于是从ASUS K40AB的主板上拆了一个,3.1V,并将2PIN接口换成3pin接口,插入V3000板上,再次通电开机,嘿嘿,,奇迹又再次发生在我的眼前!顺利亮机!后来烤机一下午都没出现过任何异常现象,好了,交工,庆贺!呵呵。。

    图中左边上方那个黄色CMOS电池为更换的电池,下面黑色的为原机的!右边上方的是从料板取下的BIOS芯片,其下方为原机本身的!

                   此为作业603显卡,Intel芯片组

Congratulation !

   维修心得:难道之前那个突然黑屏故障的罪魁祸首就是由于CMOS电池没电引起BIOS资料被破坏的吗!不过神奇的是它居然用着用着就突然黑屏了,还以为是显卡又挂了呢!差点被它的表面现象所迷惑!这种怪现象还真是头一次遇到啊!试问下大家,难道在这种正常工作状态下,也会丢失BIOS程序吗,你们遇到过这么神的事情吗!?最后给大家留个问题,就是造成BIOS资料损坏的因素到底都有哪些!????论坛上很难找到一个完整的答案!除了不正常的开关机,部分机型更换南桥后,至于关于CMOS电池没电是否能引起BIOS资料损坏这一说法还需要大家的共同验证!可能很多朋友都跟我一样,很不解,此机没插CMOS电池或是没电了,怎么会引起这样的故障呢!这么多年我也还是头一次遇到啊!但今天的却见证到了事实,必须相信!所以这也正是它的神之处!不过搞维修的,什么都是有可能发生的,你们觉得呢!?

  最后感谢大家的观看,此帖是我个人多年的维修经验,分享给大家,毫无保留。如果觉得还凑合的话请各位多多加分啦!呵呵,,此帖耗时5--6小时!就算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嘛,没有苦劳也有点疲劳了吧!哈哈,,如果大家对此贴有任何的建议,欢迎大家批评指正,非常欢迎大家今后一起探讨各种疑难杂症,,谢谢

网友(点评):
这机器修了有什么用?显卡又没更换改良版,用不了多久就会返修,你直接用850吹一下核心也能用一个月,搞这么麻烦。

网友(点评):
楼主确定是你自己原创的帖子?真有耐心!这个机器cmos没电貌似没什么关系吧!至少我没见过。。。

网友:
重新加焊一下

网友A:
楼主,我也是一个v3000的机器 我换的改良631芯片开始是好的装的要完了就花屏了我在焊接都不行了

网友B:
楼主写得太详细了,此机小电池不装好像也没有遇到你说这个情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写得太详细了,此机小电池不装好像也没有遇到你说这个情况。

呵呵,,就是啊!我这也是头一次遇到这么匪夷所思的怪问题啊,真是不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也是一个v3000的机器 我换的改良631芯片开始是好的装的要完了就花屏了我在焊接都不行了

那可能是你没有焊接好啊,这个升级版的显卡可以管几年的,只要散热处理的好

网友D:
V2000  V3000不装小电池貌似每次都能亮机,装此类机器的小电池我总是忘装,但没一次电流卡在0.8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V2000  V3000不装小电池貌似每次都能亮机,装此类机器的小电池我总是忘装,但没一次电流卡在0.8的

呵呵,,所以这也正是它的神奇之处!我以前也未曾遇到过,不过搞维修的,什么都是有可能发生的

网友E:
学习了,还真没想到这个电池会有这么大的影响,是BIOS损坏还只是CMOS信息丢失了,不换BIOS,只换个电池会不会好呢?

网友F:
什么怪的问题都有,第一次见。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什么怪的问题都有,第一次见。学习了

呵呵,,你也是头一次遇到吗,这个机器真是神啊!本来都好了,让客户来取,不过一会又出问题了,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E:
学习了,还真没想到这个电池会有这么大的影响,是BIOS损坏还只是CMOS信息丢失了,不换BIOS,只换个电池会不 ...

呵呵,,这个倒没试过,不过机器能修好才是硬道理啊!

网友G:
电池的原因。。和我一样 遇到一个 易美逊的D640上电不亮  刷BIOS 无解  测电池1.1   更换上电 正常

网友H:
这个机器没有安装小电池的时候没有遇到你的情况

网友I:
会不会是小电池 引起的故障呢     第一个显卡说不定还是好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I:
会不会是小电池 引起的故障呢     第一个显卡说不定还是好的呢

呵呵,,这个应该不可不能吧,这个机器的通病就是显卡,客户说还两年都没清灰过,所以显卡坏的可能性更大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电池的原因。。和我一样 遇到一个 易美逊的D640上电不亮  刷BIOS 无解  测电池1.1   更换上电 正常

呵呵,,,D640?宏基的本本爱出这样的问题!不过你这个实例跟我这个还是有些不同哈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机器没有安装小电池的时候没有遇到你的情况

呵呵,,你也没遇到吧!我这也是才头一次遇到!所以感觉匪夷所思!

网友J:
主板中的供电并不代表只有系统供电和辅助供电和CPU供电,COMS供电也是必备的供电,大部分机没有COMS电池依然正常开机,可少部分机型COMS电池不正常会导致无法开机或重复开机或者触发不显示,这是老师告诉我们的!切记

网友K:
  写得好详细  那些 从没接 触过维修的人  看了这个  也会修了

网友L:
楼主运气太好了 。。。

网友:
显卡的问题吧

网友:
对啊!此机通病就是显卡,不过做了一下BGA后,用一会就黑屏了,刚开始还以为是显卡又坏了,真没想到,,,

网友M:
昨天碰到一台客户自己清灰的机器 ,开机鲁大师压力测试显卡113度    然后你们懂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L:
楼主运气太好了 。。。

呵呵,,这是运气好吗,都折腾了那么久,一波三折,这还顺利吗???

网友:
楼主写得太详细了  学习了 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这是运气好吗,都折腾了那么久,一波三折,这还顺利吗???

所以说你运气太好了。。

网友N:
呵呵,首先对楼主更换显卡的正确步骤给予肯定!
至于BIOS没电或者电压较低时,主板会时而正常,时而不正常,没啥好奇怪的!因为我们都是搞硬件维修的,都不了解里面的程序!
根据我的维修经验:1   有的主板没有电池或者电压低到2V以内,也照样正常工作,只是每次都按F1
                           2   有的主板开机不工作,只要清一下BIOS就好了
                           3   IBM本子电池没电压,会提示报错,进不去系统!
                           4   书上说的电池电压不能低于2.4V是不正确的,根据不同的机器不同的版本,有的主板
                               只要不低于1.5V,也完全正常!
                           5  有的时候,修不亮本子只看电流的变化一味的修电路时行不通的,就比如说联想与HP
                               本吧,BIOS程序引起的不亮与没有待机电压,就很普遍呀!
                              还有好多花,以后再慢慢交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M:
昨天碰到一台客户自己清灰的机器 ,开机鲁大师压力测试显卡113度    然后你们懂的

113度??然后你把显卡整挂了!然后后来你无奈的的给他苦苦的修啊修,,,绞尽脑汁,最后终于。。。。还是没有修好!呵呵,,是这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K:
写得好详细  那些 从没接 触过维修的人  看了这个  也会修了

呵呵,,,看来你现在也会修了吧!你们是迅维学员啊,很NB啊!

网友:
引用 网友N:
呵呵,首先对楼主更换显卡的正确步骤给予肯定!
至于BIOS没电或者电压较低时,主板会时而正常,时而不正常 ...

朋友说的很多,很好!顶一下!还有ASUS于ACER的本子的BIOS也容易坏哦!有人说换个电源头就弄坏了BIOS,呵呵,,简直是不可思议,,我们都是硬件级维修,不过我也想研究研究BIOS,南桥,EC,内部的程序,,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主板中的供电并不代表只有系统供电和辅助供电和CPU供电,COMS供电也是必备的供电,大部分机没有COMS电池依 ...

大哥,你怎么连续发了两份啊!加分也不是这样加的吧!呵呵,,

网友:
写得太详细了,不过603显卡从装用不了多久,最好换631改良卡

网友:
还有修v3000呀,全拆屏了

网友O:
V3000确实 很老了。。。。

网友P:
下次碰到了先试下,像楼主这种情况换了我,就拆卸下来重做。经验呀

网友:
帖子很精彩!!

网友Q:
bios损坏?内存什么的损坏都会导致bios程序挂掉

网友R:
貌似这样加焊用不了多长时间啊,楼主,而且这个机器竟然到现在还没修过显卡,真是神机了,呵呵,

网友:
楼主写的真清楚

网友:
V3000 修几年了 这问题还是少见

网友S:
反正我遇到过清灰,把BIOS清没了

网友:
没遇见过 多谢楼主提醒

网友T:
显卡型号是630,不是603   显卡是通病,但此机故障可能也是CMOS电池导致。还有V3000已经差不多没有修的了,本人都已经不接此机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T:
显卡型号是630,不是603   显卡是通病,但此机故障可能也是CMOS电池导致。还有V3000已经差不多没有修的了, ...

嘿嘿,,不好意思,,是630!纯属口误,还望大侠理解理解!难道你们广西那边很少有人修这种机器吗??那你们现在平时主要都是修些什么样的机器啊,最新的???i3 i5 i7的??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我是在云南。V3000还少接了,接了修了也不想保修,价格报低一点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S:
反正我遇到过清灰,把BIOS清没了

呵呵,,看来你运气也跟我一样好啊!它是什么型号的???说来听听

网友C:
引用 网友R:
貌似这样加焊用不了多长时间啊,楼主,而且这个机器竟然到现在还没修过显卡,真是神机了,呵呵,

呵呵,,这只能说明别人保护到位啊!是吧,我想应该可以管几个月吧,至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Q:
bios损坏?内存什么的损坏都会导致bios程序挂掉

是吗!???内存损坏也会导致BIOS损坏??何以见得???难道你亲自遇到过这种情况的吗,?

网友U:
这显卡就算直球应该也用不了多少时间吧?本人遇到 603 630 直接恐吓客户换升级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P:
下次碰到了先试下,像楼主这种情况换了我,就拆卸下来重做。经验呀

呵呵,,,经验的确很重要!不过有的时候它会把人带向深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O:
V3000确实 很老了。。。。

是挺老了!难道你们那边不修这款机器了???是老了点,不过对于有的人来说完全够用了,不需要很好的配置

网友R:
引用 网友C:
呵呵,,这只能说明别人保护到位啊!是吧,我想应该可以管几个月吧,至少!

加焊的很难讲,我卖过很多这种机子,用得多的话一般不会超过三个月很久,除非客人拿回去使用频率不高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R:
加焊的很难讲,我卖过很多这种机子,用得多的话一般不会超过三个月很久,除非客人拿回去使用频率不高的,

对啊!不过还得看散热处理的如何!还有光加焊的话肯定用不了多久,我QQ 441367335 ,要是您方便的话,咱们今后可以QQ上互相交流

网友:
引用 网友U:
这显卡就算直球应该也用不了多少时间吧?本人遇到 603 630 直接恐吓客户换升级版的

呵呵,,是啊!不过要是散热弄好点,然后客户保护好点,应该还是能管几个月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啊!不过还得看散热处理的如何!还有光加焊的话肯定用不了多久,我QQ 441367335 ,要是您方便的话,咱们 ...

是的,大多数都要把风扇改成一直转,你改过了没有,呵呵,

网友:
楼主说的太笼统了,dv3000点不亮那还要看吗直接显卡干掉更离谱的是你装好不考机。还有一个问题像我点亮过得板子装起来不亮我只会采取两种方法。一是插拔内存二是coms放电,放电的同时电池先不查,等机器亮了再插,那样你再插机器不亮你就能判断电池没电了。。。

网友V:
楼主写的不错,支持原创,希望以后多发这样的贴子!

网友W:
V3000 BIOS电池没电引起不跑马 ?

网友:
引用 网友W:
V3000 BIOS电池没电引起不跑马 ?

不是啊!是BIOS的问题导致!不过bios可能又是由于电池没电引起的,明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学习了,还真没想到这个电池会有这么大的影响,是BIOS损坏还只是CMOS信息丢失了,不换BIOS,只换个电池会不 ...

呵呵,,当然换过,还是一样啊!刷了就跑马了!神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V:
楼主写的不错,支持原创,希望以后多发这样的贴子!

呵呵,,,你说指的这样的,是什么样的????

网友:
cmos电池没电还会引起这样的问题!长见识了!

网友:
还是为了下载分!!!!!!!

网友X:
头一回听说电池没电会是这种情况佩服兄弟

网友:
这种问题在修V3000中还未曾遇到过,谢谢LZ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X:
头一回听说电池没电会是这种情况佩服兄弟

呵呵,,当然是头一次喽!正因为是头一次,所以我才觉得很神奇,写出来给大家分享分享啊

网友Y:
谢谢楼主的精彩维修经历,虽然给不了分还是要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Y:
谢谢楼主的精彩维修经历,虽然给不了分还是要赞一个!

呵呵,,据说给分不会扣分啊!不信你问问别人?

网友:
写得不错,很细心,谢谢

网友Q:
引用 网友C:
是吗!???内存损坏也会导致BIOS损坏??何以见得???难道你亲自遇到过这种情况的吗,?

遇到过,内存损坏把bios程序搞坏了

网友Q:
引用 网友C:
嘿嘿,,不好意思,,是630!纯属口误,还望大侠理解理解!难道你们广西那边很少有人修这种机 ...

i系列我感觉都不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Q:
遇到过,内存损坏把bios程序搞坏了

那你是怎么判断就是内存损坏BIOS的呢?难道机器最初BIOS和内存都是坏的,于是你先换了内存,后刷了biOS判定的,还是最初内存是好的,突然性能不良,导致BIOS损坏??

网友C:
引用 网友Q:
i系列我感觉都不好修

呵呵,,,修多了就好修了,刚开始可能是不太适应

网友Q:
引用 网友C:
呵呵,,,修多了就好修了,刚开始可能是不太适应

大哥  能加你QQ吗     以后互相学习

网友:
电池祸害人呀

网友:
引用 网友Q:
大哥  能加你QQ吗     以后互相学习

441367335 注意加我的时候注明一下你的身份

网友:
大神,描述的太祥致了。不过,最好还是学习了

网友:
很给力,很强大

网友:
CMOS电池没有电。。。感觉在AMD的板子上和索尼的本子上比较注意的多。。。

网友:
又不是宏基  宏基的机子才有这个通病吧 V3000修了N多 没遇到过

网友:
这问题还没有遇见,学习了

网友Z:
引用 网友G:
电池的原因。。和我一样 遇到一个 易美逊的D640上电不亮  刷BIOS 无解  测电池1.1   更换上电 正常

像你这种情况如果不上电池会亮机吗

网友:
没电池 自动上电

网友:
引用 网友Z:
像你这种情况如果不上电池会亮机吗

不会的  而且 不上CMOS电池和机子的电池 都不会亮

网友:
确实没有见到过啊   一班就是显卡问题嘛

网友:
我也没有遇见过,只知道有电脑不装电池会开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就是啊!我这也是头一次遇到这么匪夷所思的怪问题啊,真是不解

不装也不亮?有的没有电了不能亮,但不装可以亮!

网友:
楼主这个还算好的 我手上这个DV3000也是显卡问题  换改良版的也不行  折磨了三天了  还没搞定

网友:
冷静维修,就不会扩大故障

网友AA:
这机器电池电量少了了,怎么不自动上电了,没遇着楼主这样的奇怪事

网友:
表示忒牛了吧

网友AB:
遇到603 630的直接换631 省得因为显卡门的问题来回折腾,现在631又不是很贵,自己当老板信誉要放第一位

网友AC:
确实神奇  我记得不插小电池   插上电源自动上电   楼主辛苦了  写的太详细了  赞一个

网友:
懂得分亨最快乐

网友AD:
过程非常详细啊!  赞啊!

网友:
真没遇到过这样的。好像不装电池都能开机的。

网友:
楼主描述的很清楚值得学习

网友AD:
去看了一下图纸 ,真心的看不出来怎么会有这种结果!  神了!

网友AE:
见识了,不过和RC电路有关,一切皆有可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E:
见识了,不过和RC电路有关,一切皆有可能吧

朋友,你说的对,你们以前遇到过这种怪事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D:
去看了一下图纸 ,真心的看不出来怎么会有这种结果!  神了!

呵呵,,光是看图纸是看不出来的,哥们!有些东西甚至是用科学都无法解释的,,咱们做维修的啥怪事没有遇到过!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D:
过程非常详细啊!  赞啊!

呵呵,,,要的就是详细!不然大家如何学些进步呢!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C:
确实神奇  我记得不插小电池   插上电源自动上电   楼主辛苦了  写的太详细了  赞一个

是啊,的确会自动上电!不过我以前还真没遇到过这种怪事!真是神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B:
遇到603 630的直接换631 省得因为显卡门的问题来回折腾,现在631又不是很贵,自己当老板信誉要放第一位

呵呵,,要是自己做,信誉非常重要!从某种角度讲比利润更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A:
这机器电池电量少了了,怎么不自动上电了,没遇着楼主这样的奇怪事

就是神奇啊!我也还是遇到第一次啊!

网友:
纽扣电池和板的关系,一看图纸就明白了

网友AF:
楼主的作文水平很高。
超越自己!
呵呵,,我作文水平很高!???呵呵,,不是我写的好,我只是感觉论坛上相当一部分帖子写的太乱了,结构也不太合理,很多自己的口水话,,没意思,,还是规范一点比较好!
详情

网友:
什么问题有可以发生啊

网友:
什么问题都有可能发生

网友:
为什么不换改良的芯片呢

网友:
很强大的软件 就是用起来有点复杂

网友:
COMS电池没点也会引起这样的奇怪现象。很少见呢。你搞好的那BIOS是原装的。还是换上去的?两个互换了没
?确认是这方面的问题吗?

网友:
很有代表性的人帖子 学习啦

网友:
我是进来学习 的

网友:
我们也遇到过因为CMOS无电池,引起机子不亮的故障,当时是按照维修显卡故障报的价,拆机子后无意测试了CMOS电池发现无电压,换了一块电池试机,机子能正常显示了,捡钱了。搞维修有吃肉的时候,也有肯骨头的时候吧。

网友:
AMD
是有CMOS电池问题引起的不跑吗

网友:
用心写帖 真心佩服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个,修完显卡后显示了,但是开机后卡到主板LOGO,关且喇叭报警(忘了几长几短了),最后在论坛里查了下应该是BIOS的问题,可以我没有刷这个BIOS的座子,只能在废板子上找个相同的BIOS芯片,换上就好了

网友:
这就是小电池引起的怪问题 我曾经遇到过一台宏基的机器 开机瞬间掉电 取下小电池就可以亮机 装上就掉 最后重新换了个新的好了

网友:
经验才是真的技术啊,

网友AG:
我记得的V3000不装电池可以亮机的,不装电池自动触发。还有想问下楼主万用表上面10A的孔里面插两根线是干嘛的?麻烦楼主解答下。
超越自己!
呵呵,,这两根线是我DIY的!作为外接电源供电!可以给内部电池充电!
详情

网友:
应该还是BIOS电池引起的黑屏故障!

网友:
楼主很细心 啊 ,分享的经验很值得我们小白学习,谢谢分享。

网友:
将显卡上面的塑料垫更换为0.8CM的铜片。。。。。。。。。。。。
LZ好给力啊,新手注意了,这里楼主说的是0.8mm的,可别装错了

网友:
真是学习了呀!

网友:
直接吹一下。。。

网友:
此贴故障虽然不特殊,但楼主对细节方面确实写着很到位,用新手很有帮助,

网友:
intel 的cmos故障真是少啊。

网友:
精辟,看着头都晕了。子太多了

网友:
很详细 这种帖子 以后要经常看看 确实没遇到过

网友:
我的结论是可能还是没有把真正的问题找到

网友:
我的结论是可能还是没有把真正的问题找到,这个机器我们修过无数了,电池没电不影响正常使用。

网友:
V3000养活了多少人啊 呵呵 现在新出来的貌似没这种问题了 还保修3年 生意越来越难做了

网友:
学习了,看来高手真的是太多了,偶也想成为高手!.......

网友:
细节很重要啊,

网友:
楼主说的真很详细,能看得出来修得也非常细心。
修机器细心真的很重要

网友:
Lz 你不换改良显卡 重新直球 不会有返修吗 我重新直过好多V3000 1个月左右 必坏

网友:
这个电脑就算不上电池也不会不亮啊,最多来个自动开机

网友:
没遇到过 这个机器不要CMOS电池也一样用啊 不过遇到有的型号不支持换改良显卡

网友:
第一次听说V3000有这样的毛病,修了好多了

网友:
楼主辛苦了 从接机到机器完全点亮每个步骤写得详详细细的, 不过 我修了那么多的V3000 603 630英伟达显卡 从来没遇到过这种情况,英特尔不插COMS貌似也可以正常点亮 至于BIOS怎么坏了是个迷,有没有把电池更换新的 以后再把原来BIOS换回去测试?

网友:
虽然没看完但是能看出楼主确实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呵呵~~让我们这样的菜鸟更得心应手了~~~

网友:
改选散热吧,改铜管,改风扇

网友AH:
看到好累 哦    LZ 你写这些辛苦了

网友:
其实这个写的简单点更好

网友:
精采,全都是经验之谈啊,太感谢楼主了

网友:
还真是没见过这情况。。。无辜的显卡被你干了

网友:
CMOS电池没电或电压偏低的确会有些乱七八糟的的显象

网友:
很多适合新手的经验..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有时候小问题 害死人啊
细节很关键

网友:
这机器 少多了   ,。,

网友:
最近 A卡  倒是坏的挺多的  ,。,。

网友AI:
楼主语言表达能力太好了,写的很祥细,这机器一般显卡问题多,没有IBOS 电池一样开机。只有巧合吧,呵呵

网友:
还没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COMOS电池也这么坑啊,学习了谢谢

网友:
这个就是简单的加焊显卡,怎么问题搞得那么复杂了呢!哈哈,有时真的是细心才行!

网友:
经典,楼主史专家级,学习了.

网友AJ:
植珠对人体伤害很大,建议有条件的朋友,最好在工作台上配置一个专门吸烟的排烟系统?why?

网友:
维修有时也真弄不懂

网友C:
引用 网友AH:
看到好累 哦    LZ 你写这些辛苦了

朋友,,你看得更辛苦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J:
植珠对人体伤害很大,建议有条件的朋友,最好在工作台上配置一个专门吸烟的排烟系统?why?

你们的工作室里面有排烟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I:
楼主语言表达能力太好了,写的很祥细,这机器一般显卡问题多,没有IBOS 电池一样开机。只有巧合吧,呵呵

呵呵,,写的详细,的确是!不过说我表达能力好,为什么这么说呢

网友:
辛苦了伙计,HP出这问题很正常,做显卡后无线网卡不兼容,BIOS坏都是正常事情

网友:
一定要淡定对待

网友:
太好了,很有用,对于我们电脑新手

网友:
支持。真诚奉献精神。

网友:
多谢楼提醒,收藏了

网友:
这种故障极少见到的,多数都是显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G:
我记得的V3000不装电池可以亮机的,不装电池自动触发。还有想问下楼主万用表上面10A的孔里面插两根线是干嘛 ...

呵呵,,这两根线是我DIY的!作为外接电源供电!可以给内部电池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F:
楼主的作文水平很高。

呵呵,,我作文水平很高!???呵呵,,不是我写的好,我只是感觉论坛上相当一部分帖子写的太乱了,结构也不太合理,很多自己的口水话,,没意思,,还是规范一点比较好!

网友:
V3000通病, 小电池的怪象........

网友:
哈哈,真是怪事,第一次见到。幸好解决了。

网友:
v3000的修了不少,这种问题还是第一次见到

网友:
高手啊!教程都写得那么详细,,,,

网友AK:
谁不知道这个通病啊,用的着这么麻烦,你的恒定电源太差了

网友:
真牛逼啊,楼主厉害啊

网友:
开机,嘿,哇塞,电流指针在那儿来回的跳动,那姿势简直太美了!呵呵,1,2,3,。。亮机!后来正打算圆满收工的,

网友:
V3000还值得修吗?

网友:
这个现象还是头回遇见,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很精彩,学习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K:
谁不知道这个通病啊,用的着这么麻烦,你的恒定电源太差了

那你们用的是什么高档货啊?

网友:
楼主写得太详细了,把动BGA的每一个细节和注意事项都写出来了,学习了

网友:
对的啊 我没有遇到,也想知道BIOS到底有没有好的判断好坏,或者说什么情况造成丢失

网友:
从头到尾认真的看了遍,发现”,然后调节旋钮将上加热风筒也对准芯片,距离2CM左右“,这里的2CM该是笔误吧

网友:
*脏话* 果真神机也

网友:
603显卡没换631用不了多久

网友:
外赛,还有这样的事,下次要注意了

网友:
V3000的要是AMD的机子毛病比较多

网友:
写下这么多,这位同行真敬业。这款机器我就修过显卡多,其他都很好的。

网友:
我们要注重一些细节,很有可能因为开始的果断而导致问题扩大

网友:
虽然是显卡门的机器。LZ写出让新手们都看得懂的东西,耗费这么长的时间。值得敬佩

网友:
貌似楼主的温馨提示很多很多 哈哈

网友:
高手呀新手学习了

网友:
俺也遇到一个机器,电池没电了,开机无显的,换了电池就好了。

网友:
确实遇到这问题就是靠经验啊 要不多半还以为显卡坏了

网友:
V3000就算没电池照样能开机的啊

网友:
修过这机器无数,没出现过楼主这样的问题

网友:
EN

恩恩 哈
好了

网友:
外接看一下子,

网友:
写得真详细

网友:
我晕!外接没反应啊!

网友:
楼主写的真用心  向楼主致敬
液晶维修中多见  修的过程中MCU 资料掉  修前是好的  修完是坏的
笔记本  我还没有遇到   又长见识了

网友:
你是换显卡,还是重直

网友:
服死你了,大哥!我晕死!你罐水又灌到我家来了啊!

网友:
虽然我没有看图纸,但我觉得这个主板还有小问题,如果是电池没电引起的掉电。说明待机的3.3电压经过二极管替代CMS电池电压的地方肯定有问题。如果正常的话,就算去掉电池也会正常亮机器

网友:
第一次遇到这说法的贴子,不相信COMS电池会导致不显示,BIOS程序坏是有可能的,估计也是人为状况导致的。

网友AL:
写的真详细啊,最适合新手了,不过,不换改良版,真心用不了多久

网友AM:
楼主比较无私奉献的,谢谢啦!

网友AN:
V3000给广大同行带来不是大洋!现在已经很少修道这个机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N:
V3000给广大同行带来不是大洋!现在已经很少修道这个机器了。

也不是啊!这个机器我们经常遇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M:
楼主比较无私奉献的,谢谢啦!

呵呵,,广大人民走知道啊,,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L:
写的真详细啊,最适合新手了,不过,不换改良版,真心用不了多久

是啊,,,看它的命吧,,不过有些客户不想换额。。

网友:
楼主掏心窝子一样都说出来了,经验丰富、直接风枪吹和重新植株区别在哪里?

网友:
大家不用不信 楼主说的一点都不假 我已经养成了一个习惯 就是先检查BIOS电池 要不然它会很耽误事情的 呵呵

网友:
挺敬业的,赞一个。学习了,祝生意兴隆!

网友:
楼主修的挺好,但是发贴,也应该简练点吧

网友:
不顶不行,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情况

网友:
楼主,你说的很实用。BGA这方面 好多比我师傅教的都细。其他方面也很赞同

网友:
谢谢楼主的这么详细的分解,真是听君一番话,胜读几年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朋友,,你看得更辛苦了!呵呵
呵呵 没呢 现在V3000的电脑少了

网友:
会遇见这样的问题 ,遇见过,呵呵。

网友(2014-02-07):
加分加分

网友:
这个破机器现在几乎没人修了 不过给我们维修人员带来了不少福利

网友:
coms电池引起的怪问题

网友:
楼主多年的老师傅了啊,经验非常实用!

网友:
这个机器没电池也可以用吧 ,这个问题第一次见到

网友:
楼主写的很详细啊,做BGA的技术不错啊!电池的问题导致不开机真是少见……

网友:
楼主好详细。学习了。以后做BGA都要这样。。

网友:
直球那些东西就省略了吧 太多了 成了重点

网友:
V3000 芯都修出来了。经典!

网友:
那些黑胶红胶比较头疼!!!!

网友:
电池没爆炸啊,上BGA

网友:
挺细心的,写得不错。

网友:
楼主辛苦了,写得详细,谢谢!

网友:
犀利强大 正酣·······

网友:
是不是走了一个弯路。

网友:
收藏一下, 还是新手。 这个问题看来比较重要的

网友:
感谢分享,有个一年的基本都知道

网友(2014-03-12):
不错,hp的机子确实问题多。楼主 好耐心

网友:
支持原创   无限顶

网友:
真是,啥事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主板中的供电并不代表只有系统供电和辅助供电和CPU供电,COMS供电也是必备的供电,大部分机没有COMS电池依 ...

南桥待机条件就有VCCRTC,没有能正常开机?不可能吧?

网友:
换我要重置了

网友:
不上CMOS电池都会自动开机的呀,而且不会黑屏。

网友:
总有人会遇到多余的问题。哈哈楼主运气不好

网友:
楼主很细心,我的问题是,文章中提到一段不跑码的维修思路,有点不懂,希望楼主再指教!

网友:
      现在机子啥问题都有

网友:
现在很少修到这种机器了

网友:
挺不错的    精炼啊

网友:
COMS电池没点会弄坏BOIS得去试试

网友:
楼主写的好细,学习了

网友:
从来没有遇到 这款有BIOS坏的啊,还有就是你的电源表好有个性,没有用过,,超老级别的吧?

网友:
没碰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
楼主写得太详细了

网友:
是不是纽扣电池和D19都坏了,要不然没纽扣电池电压不够,外部有了3D3v_aux_s5以后也是正常的给桥啊

网友:
还真没遇到过这种问题,楼主属中奖!

网友:
说的那么详细 赞

网友:
楼主,我也是一个v3000的机器 我换的改良631芯片开始是好的装的要完了就不亮了 外接正常

网友:
今天遇到三台V3000.怪事儿!

网友:
哇 楼主写得好详细啊 佩服   这机器是显卡虚焊导致不显还是COMS没电导致的

网友:
经验值得学习

网友:
不错,又长见识了

网友:
V3000 有显卡门的

网友:
理论和实际完美的结合,学习了

网友(2014-09-17):
现在的V3000机器遇到的都是三合一的桥

网友:
电池都可以出这么多问题

网友:
没有遇到过COMS 电池这种怪问题

网友(2014-11-28):
看你你的帖子,我有一种触电的感觉,那个取芯片业加焊膏的细节,十分合理而完美。但有个问题,就是不是说显卡虚焊的话,是虚焊核心部分的吗?既然这样为何要重新植球呢?在线等,即使冰天雪地,

网友:
这么小心的修机真难得啊

网友:
我只记得这个机器如果取掉电池的话,会自动上电亮机的。。这种情况少见。。AMD的话才可能会有这个现象吧?

网友:
修机还是得仔细,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