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电路

楼主(2014-01-08):
+VDD_CORE是1.05V       请问图中VOUT和FB电压应该是多少?     7PIN和8PIN 是什么意思?

网友:
vout 应该是5V并联的电压一样

网友A:
fb电阻没问题就不要管他

网友:
引用 网友A:
fb电阻没问题就不要管他

反馈没有也行?

网友B:
实际测量应该是3.3的电压 是电压出不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际测量应该是3.3的电压 是电压出不来吗

9PIN 没有电压     VDD有1.05v电压

网友:
量一下电阻的阻值,判断一下电阻的好坏

网友C:
OUT正常是不是应该1.5V左右,FB正常0.9V

网友:
引用 网友C:
OUT正常是不是应该1.5V左右,FB正常0.9V

知道就不问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