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怎么样更换343S0542-A2 (IPAD2电源管理芯片),附IPAD2图纸?

楼主(2014-01-08):
怎么样更换343S0542-A2 (IPAD2电源管理芯片)?
可能是更换屏的时候碰到了开机键,带电插屏了,导致暗屏,需要更换这个芯片,但是不知道具体怎么操作,怎么除胶,用风枪还是用BGA,板子太贵,不敢贸然下手啊?
请高手支招 ?

网友:
风枪温度用到290胶,除完390取下,一般不会掉点,手法差点了掉空点,太差听天由命

网友(2014-02-13):
有学到了不少

网友:
要先 用风抢把黑胶漫漫去掉  再用风抢把芯片换掉   不能用BGA

网友:
路过中,先看了再说

网友(2014-06-24):
什么板子 我都没上过390 。。。。撑死350

网友:
原来黑胶是这样除的啊,了解了。

网友:
黑胶不好除

网友:
用慢工,得耐心
用风枪慢慢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