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1集显不开机有待机修复过程

楼主(2014-01-08):
T61不开机修复过程
现象:按开机无反应 待机电流0.04左右不稳定
修复过程: 拆机观察 无进水痕迹 电源口有20v电压 ,无3.3v 5v

q101 没有DISCHARGE 没有,q78没有-PWRSHUTDOWN 于是查两个信号来源:分别H8u61

U61工作条件是必须59脚得到20v 测得20v的来源VREGIN20

VREGIN20 DCK-PWR20_F 转化过来,实测F520v D10后极 没有了电压,测
R422 R413阻值变大 电路图得知是20欧姆的电阻 ,换掉,再测C609 短路,于是拆除,还是短路,判U61坏,换掉后 。上电,3.3v 5v电有了。于是顺利开机。至此修复完毕。

网友A:
谢谢分享,这里U61相当于3.3V 和5V管理待机芯片功能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这里U61相当于3.3V 和5V管理待机芯片功能吗

大不相同,U61是TB62501芯片,主要作用是自举升压到28V打开保护隔离的,当然也输出3.3V线性,5V线性是U41提供,U41才是待机芯片功能,U41还输出VCC3M、VCC5M南桥待机电压]。

网友:
太高级了, 平时看哪里的笔记本理论教程,哪里有,什么名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不相同,U61是TB62501芯片,主要作用是自举升压到28V打开保护隔离的,当然也输出3.3V线性,5V线性是U41 ...

说的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