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ed LA910显示是显示几秒白屏然后就黑屏了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4-01-08):
就像图片那样,刚开起来显示几秒白屏就黑屏了,怎么办?

网友:
插上信号线  看看什么反应 如果没反应可能驱动板问题

网友:
高压坏了吧

网友:
这应该是接触不良吧,折了查线。

网友A:
屏线,,驱动板,看看平供电有吗   不然屏电路坏了

网友:
换高压板了也是这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屏线,,驱动板,看看平供电有吗   不然屏电路坏了

有啊!!屏电路坏了修麻烦吗?

网友:
屏 屏线 驱动板 先查查

网友:
驱动板,的可能行大吧

网友:
你用通用驱动板先点屏,如屏好再去修,屏坏就没有价值去修了,,,一般驱动板问题,摸个电压没出来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供电不稳定引起

网友:
测下屏供电

网友:
电容或者高压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啊!!屏电路坏了修麻烦吗?

一般废了,只能量量电容有短路的没

网友C:
一定要接上电脑主机,看它的变化,好判定是屏还是驱动板坏。没搞定的再找我问问。

网友D:
高压坏了会白屏?你找你师傅先问一下,

网友:
高压板上有一个IC,一般是16脚的,(板不一样,脚也不一样)保护了。最快的方法是换一高压条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定要接上电脑主机,看它的变化,好判定是屏还是驱动板坏。没搞定的再找我问问。

嗯,,先找个主机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高压坏了会白屏?你找你师傅先问一下,

这个是后来黑屏的推测,别装牛角尖

网友E:
接vga   如果白屏一直持续的话考虑屏线屏供电,,,,,如果白一下灭,那就先修的不白了,在考虑灭不灭  。外接灯管测试灯管好坏,灭的时候指示灯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E:
接vga   如果白屏一直持续的话考虑屏线屏供电,,,,,如果白一下灭,那就先修的不白了,在考虑灭不灭  。 ...

白一下就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