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宏基4560G 显卡附近的高清图啊

楼主(2014-01-08):
或者先看旁边钉柱那里的R8415 8414  c8403 8404这四个原件有木有 告诉我一下 显卡问题 换了显卡后开机就是到滚动条A5蓝屏 错误代码的意思是ACPI和BISO不匹配 在BIOS里面显示不出来显卡的BIOS信息  bios刷了 新显卡换三个故障都是A5报错  原显卡换上去不亮  求助显卡周边的图片

网友(2014-04-18):
我刚好手上有这个板子,帮你看了下,没有东西

网友:
谢谢啊,但是机器已经被拿走了

网友:
高清的喘不上来吧

网友:
高清的喘不上来吧......

网友:
我现在手上也有一台,电压都正常,就是过了显卡不显。把显卡从植球做好了,不知道为什么,插电自动开机,也关不掉,内存也没电压,显卡测的又没断路。

网友:
今天遇到和楼主一样的问题,我的宏基4560  AMD 的。显卡换了提示VGA的BIOS 要升级,有同行遇到的解决的吗??给点提示

网友A:
装系统蓝屏,BOIS 没VGA BIOS 信息,提示FF-FFFFFF-F-FFFFF,大概这样F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装系统蓝屏,BOIS 没VGA BIOS 信息,提示FF-FFFFFF-F-FFFFF,大概这样F

你这个是显卡是坏的啊,我遇见过。

网友A:
显卡好的一般是多少钱,我这是75元拿的,小苏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显卡好的一般是多少钱,我这是75元拿的,小苏家

差不多都是这价钱吧 错不几块钱

网友(2014-06-04):
有没有IO高清图。我的不知道IO有没有给我焊掉东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差不多都是这价钱吧 错不几块钱

楼主帮量下显卡供电对地阻值吧  我修的板子对地阻值为0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帮量下显卡供电对地阻值吧  我修的板子对地阻值为0

7欧  !!!!!!!!!!

网友:
引用 网友B:
7欧  !!!!!!!!!!

哦 那机了修好了 显卡挂了  拆了显卡还能显示   后来换了个显卡好了

网友(2014-07-06):
今天遇到一台 进BIOS显示 VGA BIOS VERSION NOT FOUND    UUID: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   故障是认不到独立显卡  BIOS里关闭独立显卡  集显可以用   这是什么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