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压出不来 大家帮忙分析下

楼主(2014-01-08):
1.5vs     出不来    机器上电到0.4V 不动  不掉电

网友:
测内存上的小电阻  没有0.7V的供电    联想G450

网友:
G极电压多少

网友:
主要在Q36上

网友A:
+1.5v有了没? susp要为高,线路无元件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1.5v有了没? susp要为高,线路无元件坏

H这个电压  转出来正常    susp  通的Q36

网友:
u57第4脚多少v?

网友:
没有电压,Q36G及电压应该多少

网友:
1.5vs对地阻值175

网友B:
这个1.5VS能不能直接导通    不装U57

网友A:
跟q28 g级一样啊,有高电平的话看q28 d级有无b+过来

网友:
这个转换电路要满足的条件是b+ +1.5v正常,元件正常,无短路,susp高电平q36和q31截止,b+过r277限流高电平驱动u57导通

补充内容 (2014-1-9 09:37):
此处有错,正常susp应为低,高电平的话q36和q31就导通了,搞些下面那位实地学员,系统学过的就是不一样

补充内容 (2014-1-9 09:37):
此处有错,正常susp应为低,高电平的话q36和q31就导通了,搞些下面那位实地学员,系统学过的就是不一样

补充内容 (2014-1-9 09:37):
此处有错,正常susp应为低,高电平的话q36和q31就导通了,搞些下面那位实地学员,系统学过的就是不一样

补充内容 (2014-1-9 09:37):
此处有错,正常susp应为低,高电平的话q36和q31就导通了,搞些下面那位实地学员,系统学过的就是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跟q28 g级一样啊,有高电平的话看q28 d级有无b+过来

有   19V    可是 R277是150K  电阻      那个才20K

网友:
看哪一步不满足就换哪个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1.5VS能不能直接导通    不装U57

没试过,应该不可以吧,那样时序就乱了

网友:
感谢xiaoyun   对我的帮助   。1.5VS出来了 ,是那个R277进水腐蚀的影响吧   我直接换100K 电阻,机器上点  亮了。R277   在这里是限流的作用,Q36导通会拉低R277电压    所以要限流   。直接用导线联通R277  是不是会烧Q36?

网友:
SUSP 低电平   Q28 Q25 截止   B+ 经过 R277 R278 串联分压  到U57 G极 导通  转换

上门弄错了哈,不过还是帮他把电脑修好了,对不起误导了别人

网友:
很好很强大,很黄很暴力

网友:
SUSP应该为低电平,SUSP#应该为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