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结的g460维修

楼主(2014-01-08):
联想g460同行送来的机器 ,待机0.04  。明显点火回路的故障 ,修过两个这款机器都是pq6坏的 直接换了pq6 还是待机0.04  测pq65脚对地值40短路了 ,烧鸡大法,找到了 pq16旁边一个电容坏了,直接去下,待机0.01正常了  。上电按开关没反应,什么情况 还有问题 测开关有3.3v跳变,pwrbt#有跳变  再测slp_3没跳变  3VS.正常  晶振正常  直接换南桥把   ,旧板上拆了个南桥换上 ,开机触发电流0.5a掉电,再开电流一路跑到1.2a上下跳变  终于显示了,靠怎么屏发红   还有点抖 ,手上有同款机器 就直接把屏换了 故障一样 。测主板屏线接口jlvds1 11脚conn_lvds_a0的对地值是1此脚连接到显卡,拆下显卡 , 测此脚连接到显卡下的焊盘是通的  。重植显卡后还是这样  ,定了个显卡  换上好了  。哎一般不会坏这么多的  是不是烧鸡烧的的啊

网友:
好了就OK啦,

网友:
昨天来一台,cpu挂了,内存两条坏一条,显卡短路,显存短路。。。tps51117挂了。。。。机器被拆过,但是主板没被动过。。。估计是报了价不修的后果!md,把老子给害了!

网友:
真艰辛啊  LZ

网友:
一台机子能碰到这么多问题  。。。。

网友:
我遇到过一惠普的机器CPU,SB和EC都挂的

网友:
搞定就收钱咯

网友:
你这个坏的还多呀,我碰到一个神舟本,板上面所有PWM芯片没有一个是好的,供电脚全部短路,3.3V,5V待机电路高端MOS管全烧,全部更换后CPU电压出不来,后来换了南桥才好的

网友:
不容易啊。。。。。。

网友:
PWM芯片主供电相关小阻值电阻,基本上哪个芯片的供电保险电阻都烧了。

网友:
这个坏的属实够多的,楼主可真有耐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