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一枚 求认识电容换取的正负极盒相反性。。

楼主(2014-01-08):
是不是华硕主板和其他主板换取电容的正负极是相反的??

网友A:
恩    是的   经常遇到      要注意了

网友B:
用表量一下,那边接地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表量一下,那边接地就知道了....

接地是什么意思?谢谢求解  人家一般说接地,地啥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恩    是的   经常遇到      要注意了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