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A74MX没待机+闪屏一例

楼主(2014-01-08):
从客户手里接到板时,说是不通电,顺手插电源测试,果然不通电,
于是找到3.3V的来源 测量D极有5V ,S极没有电压 看图,S极受控于专用芯片 果断换一个 OK,上电显示 ,很开心,可是出现在闪屏 这个蒙了。。心里想着,既然有显了,应该不关H  V(行场)问题了吧,直接查RGB ,测了RGB三组的二极管,这奇怪了,每组的3脚都有3。3V,可是2脚没电压,接着查2脚来源,3D3V_SYS,这个电压去到很多地方,测别的地方有这个电压,来到RGB怎么就没了?先打下阻值,三组都有阻值,没有断线,没思路了,所谓眼大看过界,上图左边Q10和Q08也有3D3V_SYS这个电压,再测了一下Q10的D极,发现在只有0.44V,这个不正常,S极3.3V。会不会是这里引起的闪屏?D极去到VGA接口那里 没多想,先查5V_SYS这个上拉的R66电阻,另一端有5V,过来只有0.44,哈哈,应该是电阻坏了,把电阻吹下来量了一下,真的变大了,从料板摘一个同样的吹上去,故障还是老样子,再量电压,还是不过来,到这里了真的不知道怎样修了,打算放弃了。先抽根烟,看有什么思路不。烟抽完了再看图 会不会是这三个管的问题?风枪吹下,上电奇迹出现了 不闪了,哇哈哈。再去测一下刚才R68电阻那个5V_SYS也有了,难道真的是RGB这三个管坏了 ?心里不服,再吹回去,啊!还是正常,这三个管没坏,难道是虚焊????

网友:
一般板子坏掉不会出现两个故障、让你遇到了

网友:
同时出现两个故障,很容易误导人,比较难修,恭喜LZ了!!!

网友:
有点乱 没看明白

网友:
出现两个故障点都让楼主修好了

网友:
后来花屏有没有可能是桥被吹了好了呢,我手上有2块花屏的板没修

网友:
不错,楼主运气好,一下子俩个个点搞好!!

网友:
第二种想象没明白你想表达什么

网友:
这都修好了,人才。要不我放弃了

网友:
很强大的软件  就是用起来有点复杂

网友:
一般主板修了一个问题,又出现另外问题的少,楼主挺耐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