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TINKPAD系列 T61的人品维修~

楼主(2014-01-08):
本人在一年前淘了个T61 ,当时是880买的,还是不带硬盘,电脑包,鼠标,键盘,适配器,,哎就是神马也不带的那种,因为是我去人家一推推的自己选的一个,据说是便宜很多很多,后来才知道被坑到死,我去, 我也算一个同行了吧,,  郁闷。。
说正话, 我买的这个机子用着不错,反正我打DOTA不卡  还很溜,当然是用的外接USB鼠标键盘。额,正题
  我前天下载完一个软件 ,死机鸟。。玩着玩着死机鸟,重启,不亮机 也是学这行刚出来,没多少经验,上电流表,到0.9不动了(没电池) ,就想是内存神马的问题吧,拔插了,没用。 插金手指,照旧,。 就想着是不是CPU的问题?   结果我师傅看到我在捣鼓自己的自己问我神马情况,我如实说了,他直接来了句,显卡问题,机会不大,顿时 感觉蛋疼想死,因为师傅是个老手,还上过报纸的,是维修速度哥来着,, 但抱着侥幸的心理,换了CPU 依旧,又捣鼓一整子 ,没头绪, 这个电流就2下到了 0.9的 怎么能是显卡的问题了? 哎, 干显卡吧,,  我一仔细看, 才发现显卡是灌黑胶的, 哎,。。
  上BGA吧,, 这个结果不重要 ,重要的是过程, ,, 师傅的这个BGA据说是1W+买来的 好用着了, 因为是小白 照着师傅调的温度看了看, 没神马问题,也不能有问题。。
   上BGA台 ,对好位置,固定,就按了加焊, 一路温度到了240后,心想快了吧,  但是我觉得还该等等的,因为师傅他的习惯是不贴锡箔纸的, 就上出风口距离3厘米, 额 你们大概也没见过这样吧,我学的也不是这样,, 但是  我来了1个月了  很多同行的机子都是送这边来 我师傅说BGA都只收80的  ,,好低,好低,, 重要是的 成功率 , 我去   一个月 这么多个 就一个苹果,和一个ASUS的取下来值过珠。。 。。。。
过程 过程
  我到240后等了等,发现后面是个狂加温的设定,我稍稍等到250立马就按了,冷却,,,我汗  一按,, 温度直接在飞啊,,,心惊啊, 大声叫师傅过来 说怎么不能降温啊。。 要不要关机啊。。 汗 ,, 我是新手  别怪,。。
最后 师傅 淡定的说 你先取消焊接先。。  取消了  一看温度 。 280+  还停在这问题10多秒,, 无奈看着板子, 心都凉了。。。。
    半个小时后 ,才磨磨蹭蹭的装机了 ,一开,, 亮机了   尼玛  亮机了!!!!!!!心法怒放啊!!
别提多开心了, 这个是自己的机子来着,, 我叫我师傅看, 我看了看  , 就是疑问的说了句     好了?
   哈哈  人品果然无敌,  别人做灌胶的都不想做, 我的失败之作 居然好了,嘿嘿
新手不懂 请教这个到底怎么回事,有经验的给个话,我了解了解  ,这个是本人的第一次修好机子,所以分享出来下 ,最后  也请给几分 意思意思???

网友:
英伟达的卡么 ?多半用不了多久的,还是会老故障?  而且 不贴 锡箔纸  显存 没爆浆   你运气真够好的

网友:
说真的 我也从来没贴锡箔纸,只要温度控制好好少出问题的

网友:
不贴锡箔纸的话容易爆浆,出过事,怕了,现在一直贴

网友:
1w+的BGA就是厉害那

网友:
那个显卡 用风枪吹下都可以 你用BGA道理是一样的  但是不包锡箔纸 不赞成 IBM这些机器 特别容易爆锡 其他机器确实不用包  但是IBM的不行

网友:
虚焊了,加焊一般是可以弄好的,不过能用多久就不知道了额。

网友:
你的图像 真的

网友:
你的师傅是从何判断显卡机会不大的,一没看跑码,又没打内存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