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P4414S 进水,无CPU电压

楼主(2014-01-08):
HP4411S 3代内存,进水机器,,现在无CPU电压,,上电自动开机,电流0.17左右

求助,各位老大,需要量CPU供电芯片,哪些引脚,供电为多少,才正常

网友:
进水机器你还是着重看进水点.看那些电容电阻有没有腐蚀,掉件,脱焊.芯片进水位置,看看有无烧断线.必要时拿下来.重新装.

网友:
找点位图啊,点位上有啊.

网友:
2脚VREF参考电压5V    33脚CLK_EN#时钟开启3v   31脚pg  3v高电平

31脚PG信号是芯片工作条件满足最后才输出的应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