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能解决:激活iphone 这个问题吗

楼主(2014-01-08):
就这个问题,嘿嘿。

网友:
这个 你必须知道ID号和密码 不知道  进不去 就是个砖头  目前还没挺说过ID能解的

网友:
哦,我也知道,不是说高手在民间吗

网友A:
恨天,你小子很久不浮头了。这机子只能换基带,换硬盘,和码片,三个一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恨天,你小子很久不浮头了。这机子只能换基带,换硬盘,和码片,三个一起。

恩。一天很烦恼呢,每天全是烂电脑,烂手机。最近遇到很多这种机子,看看有没有能解决的。换基带风险太大

网友:
高手都在呀

网友B:
你也是高手呀,上次我一个IPAD MINI换完屏后乱跳,有碰到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也是高手呀,上次我一个IPAD MINI换完屏后乱跳,有碰到过吗?

没修过IPAD MINI,查屏显的必要条件

网友:
换字库,淘宝有万能字库

网友:
现在ID锁除了换基带套件,还没有其他的解决办法

网友C:
不换基带套件还有一种方法:想办法知道这个邮箱的全称,然后找黑客盗了这个邮箱!再找回密码,就行了!

网友(2014-03-22):
引用 网友C:
不换基带套件还有一种方法:想办法知道这个邮箱的全称,然后找黑客盗了这个邮箱!再找回密码,就行了!

大哥有才了,哈哈!!

网友:
这个办法可以用、

网友:
如果知道这个邮箱就OK了呀~~~~~全称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