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成功修复一片联想台式M2集成小板

楼主(2014-01-08):
上午收了一台联想台式电脑,主板坏。下午没事,准备试着修下, 接电,插诊断卡,显示00,不跑码 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先测电池,发现只有0.8V左右,换之,上电还是不跑,用螺丝刀刮了刮电池弹片,还是不跑,这一招对它无效啊~~~汗。。。想了想,再测测各大供电吧,内存1.8V,CPU2.0V(好像有点高,先不管)再测桥,发现S极只有0.04V,明显不对,测D有3.1V,G有10.4V,明显高了,记得以前看论坛的帖子,说是G有超过10V,就可能MOS坏怎么着的,不管了先换下再说,从一废板桥附近拆下,换上,(焊接技术不好,哈)直接上电,跑码,报警声有了,接内存,亮机。哈哈。事后测拆下的MOS,发现DS极正反都是0.048,应该是击穿吧,
由于修的匆忙,没有拍照,照片是修好后补拍的。看来以后修板先测各大供电是必要的,这是第一次修好的板,有点小激动,一连近一个月泡在迅维论坛,受益匪浅啊,感谢迅维,感谢各位前辈的帖子。

网友A:
你用手摸   很烫     感觉一下   用不久的

网友B:
呵呵,恭喜楼主,说实话,焊接还得抓紧练练!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用手摸   很烫     感觉一下   用不久的

用了大约10几分钟,出去办事,待机50分钟,回来用手一摸,果然很烫啊,怎么办?这岂不是用不了几天又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恭喜楼主,说实话,焊接还得抓紧练练!

嗯嗯,抽时间好好练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0的突破,恭喜楼主哈!

谢谢,还在继续鸡冻ing中,嘻嘻

网友:
引用 网友E:
恭喜  突破成功

谢谢,共同进步

网友:
不错,这个连高手都找不到的问题,被 你解决了

网友:
哈哈,这样的板修出来最稳定

网友:
可以看出,你是用铬铁焊上去的。如果改有风枪校果就不是这样了。历害啊,我到手了好几个板,现在一个也没弄好。没有成就感啊

网友:
值得鼓励一下  哈哈  我刚学维修的时候 我都笨死了

网友F:
楼主的焊接技术真的令人汗颜啊!其实很简单,焊接好之后加点松香或焊油,用铬铁稍微刮一刮就没那么难看了。

网友G:
这焊接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焊接技术真的令人汗颜啊!其实很简单,焊接好之后加点松香或焊油,用铬铁稍微刮一刮就没那么难看了。

我的烙铁瓦数有点小,室温也不高,锡熔化的不是很好,见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焊接技术。。。

见笑了,汗ing

网友H:
引用 网友C:
用了大约10几分钟,出去办事,待机50分钟,回来用手一摸,果然很烫啊,怎么办?这岂不是用不了几天又烧了 ...

这个桥供电管理MOS管G级应该也有连接控制IC 的,楼主你可以下载图纸找下,最好可以下控制IC的工作条件先。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桥供电管理MOS管G级应该也有连接控制IC 的,楼主你可以下载图纸找下,最好可以下控制IC的工作条件先 ...

最好先可以测量下控制IC的工作条件,然后更换MO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