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小电源,紫色和绿色都有5V,短接绿色风扇不转;量各输出都只有0.3~0.6的电压

楼主(2014-01-08):
联想的小个头电源,最普通的结构。输出只有一个10v/2200u鼓了,换掉一样。测量大电容,都有150左右电压。
电源学的时间不长,这种情况是前级还是后级,该测量哪里呢?

说实话电院测量真是不方便,220v插头都是焊接的,线又粗又短,板子拿出来还要注意防短路,不知各位有何高招

补充内容 (2014-1-9 14:09):
感谢各位朋友,修复了。
7500的4脚接地风扇也不转,于是查7500的8脚和11脚,有1.5v电压。判断是功率管可能性大,两个13007更换ok。
其实很简单,不过安装散热片真的很麻烦,3个三极管外加固定脚,14个脚真难对位!

网友:
可以焊接线  修好后取消

网友:
不好修啊   电源维修价值也不大啊

网友A:
大电容不是两三百付的吗,怎么才150??不是很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电容不是两三百付的吗,怎么才150??不是很熟

双电容就是这个数

网友B:
楼主没有说明芯片的组合(例如7500+339),不了解情况下让人说什么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没有说明芯片的组合(例如7500+339),不了解情况下让人说什么好呢

这个真没细看,两个十几个脚的双列直插,太密没看型号。

网友:
必须拆卸电路板才好操作,输入端直接焊下,另外焊上一根电源线即可(最好能串个灯泡)。
输出那么低,保护电路应该动作才对的。
拍个片给大家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没有说明芯片的组合(例如7500+339),不了解情况下让人说什么好呢

就是您说的 7500+339,谢谢

网友C:
电源会修,但很少修,没有那个精力修不值钱的东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源会修,但很少修,没有那个精力修不值钱的东西了

刘老师还做了100集的视频呢。
有时候看着一堆旧电源,还是有修好的想法,只是不熟

网友:
你是小电源吗?能把图发我QQ吗?1092047622@qq.com

网友D:
想问下 换下来的13007 是坏的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想问下 换下来的13007 是坏的吗?

坏的,已经烧坏了

网友:
修电源安全很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E:
坏的,已经烧坏了

原来这样~~我还以为 13007 是好的 又不能启动电源 这个就难修了

网友F:
13007旁边的反馈电容不换  用一段时间13007还会坏

网友:
引用 网友F:
13007旁边的反馈电容不换  用一段时间13007还会坏

您说的太对了,不到一个星期就冒烟了!您能讲一下为什么会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