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问题

楼主(2014-01-08):
今天去一客户拿笔记本来说说电脑在公司上不了网,但在其他地方正常,刚开始以为是公司绑定IP或mac地址,客户说没用绑定,就怀疑是系统问题,正好客户电脑比较卡,就做了个系统,在我这都正常上网的,以为回公司就好了。
第二天客户来说还是不行要求上门服务,到客户公司后,发现电脑能正常获取IP地址,也能PING通,但是就是上不了网,直接打开网页输入.192.168.1.1也进不了路由器,公司其他电脑都能正常上网,以为网线问题,直接拿笔记本到用自己测试好带过去的网线就路由器还是上不了,手动给IP地址也不行,怀疑路由器封了这个电脑的MAC,索性重启路由器,重启路由器后电脑还是上不了网,其他电脑都能正常上网,PING IP地址都是正常的,尝试打开网页输入192.168.1.1进路由发现偶尔能进了,但是进的不是路由器的,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从来没见过,也确定不是路由猫的,就一普通迅捷单天线路由器,)不知道怎么地突然想到是不是路由器的网关问题,尝试更改网关后,发现竟然神奇的好了。自此解决问题了。

回来想想后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引起的呢,忘大神解决

网友:
我最怕遇到网络方面的问题了

网友:
是的,大家很多时候会忽略了网关,有些网络环境是要设置网关才行的

网友(2017-02-18):
有那个网络程序得清除,用电脑管家检测网络修复

网友(2017-05-04):
首先要看公司的电脑是不是用固定IP了,如果是的话要用原来公司给设置的IP、子网掩码、网关、DNS。还得弄清楚这家公司的网络状况。PING不能路由器基本是上不了网的。硬件方面肯定要确认的,网线好不好,模块是不是好,都要看的。有一样不行就上不了网

网友:
网关没设置好吧

网友:
家用级的路由都没有什么难度

网友:
改下DNS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