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液晶屏

楼主(2014-01-08):
请问各位高手,今天接到一台209年产的神舟一体机,19寸的屏裂了客户说要换屏,我想用其它19寸的液晶屏改装,能不能改呢?求高手指点~先谢谢了!

网友:
我也想知道,到底怎么改

网友(点评):
小心扣分!

网友:
先看屏接口是关键,如果接口一样,就好办。如不一样,就麻烦。你要想快。把两接口都发上来或写明人家才好帮你看。

网友:
没改过!过来想学习下!

新安江 -6 严禁灌水

网友:
不好改,还是发原装的比较好,改屏的话,还要重写数据,不好搞。

网友:
不好改,看下屏幕是屏线直接接主板显卡输出,就像笔记本似的,还是驱动板跟屏幕相连

网友:
能改,需要你自己找到相当的资料和技术支持。

网友:
程序是关键啊,就算接口合适

网友:
改的话,芯片还得刷程序,有得你忙的了。

网友:
屏接口若是LVDS运气好的话可以找到程序通用的屏

网友:
学习!可惜没经验:(

新安江 -6 严禁灌水

网友:
学习了................

新安江 -8 严禁灌水

网友:
能改  但是  BIOS有能要刷   不行就把驱动板也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