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进水有待机 不出发

楼主(2014-01-08):
接到同行一台e40 i3集显,说是进水的有一个月了,今天才拿过来,拆开机器好几处都进了水,先清理吧,把腐蚀的电阻电容拆的拆,换的换,通电有待机0.3,开关脚有电压就是不触发,还是一步一步来吧,先从ec开始查,S5_ON 3.3v    ICH_RSMRST#  3.3v    NBSWON# 3.3   ACIN 3.3v       LID551#   3.3v    SIO_PWRBTN# 3.3 (高低高跳变,当量到PM_SLP_S4#   SIO_SLP_S3#这两个脚没电压,这两个脚是南桥给的,这机器又是打胶的,又怀疑是南桥到ec之间断线了(毕竟是进水的,很容易断线)想量通不通都不好量,难道真的要干南桥吗,大家给点建议吧 ?或者说我还有那些电压没测量到...........

网友:
可以用镊子翘起PM_SLP_S4#   SLP_S3#这个两个信号引脚看下电压变化,要是翘起还是一样情况的话,就是南桥到ec之间断线了

网友:
楼上的,PM_SLP_S4#   SLP_S3#这两个信号是南桥置高的,翘起只能判断EC问题

网友:
楼主不妨翘起PM_SLP_S4#   SLP_S3#这两个脚,测量对地阻值判断是否断线咯

一般断线的话,测量对地阻值是为无穷大的。

网友:
LID511#  看看图纸电路这个信号到底要为高还是为低,此时楼主测量的是3.3V的高电平,需要注意···还有楼主对南桥发出SLP_S3#之类的信号前提条件并没有查完。

网友:
量了 有组织   今早最终下狠心 把南桥做了  机器好了

网友:
楼上的你说 南桥发出SLP_S3#之类的信号前提条件并没有查完。 还有什么信号   请教一下  谢谢

网友:
拔了EC就能测出这两点是否断线了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