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19寸LED显示器小板MCU程序

楼主(2014-01-08):
三星19寸LED显示器程序  型号:S19A100N  板号:BN41-01726A MP1;1

SAMSUNG LED显示器MCU 25×40.zip

网友:
三星的MCU程序坏的太多啦

网友:
三星的确实容易坏程序,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我有台三星S19A330BW,刷过MCU之后还是一样开机显示正常不到5秒就黑了,有遇到的朋友给个思路,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台三星S19A330BW,刷过MCU之后还是一样开机显示正常不到5秒就黑了,有遇到的朋友给个思路,谢谢,

如果刷了程序后还是不行可能是哪个处理器芯片坏了,建议换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有台三星S19A330BW,刷过MCU之后还是一样开机显示正常不到5秒就黑了,有遇到的朋友给个思路,谢谢,

驱动板连接LED灯接口处容易虚焊,导致黑屏。

网友:
引用 网友B:
驱动板连接LED灯接口处容易虚焊,导致黑屏。

好的,我试一下看,不然有同行说要换个通用LED灯条上去,很可能搞坏屏,风险很大,

网友:
我也遇到过。买了张板子80块钱

网友:
没刷过,关注中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有台三星S19A330BW,刷过MCU之后还是一样开机显示正常不到5秒就黑了,有遇到的朋友给个思路,谢谢,

我修过这种的两款机器,都是软件的问题,一次是背光反馈电阻坏不亮,有一台是反复修了5次,后了换了主控,还是一样,再换了25闪存芯片,还一样,再24缓存。用到现在没事了,还有一台也是这样,我一样换了,也好了,还一段时间又是这样。检查供电正常没波动的情况下,再换一个晶体,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修过这种的两款机器,都是软件的问题,一次是背光反馈电阻坏不亮,有一台是反复修了5次,后了换了主控 ...

谢谢兄弟的指点,我试一下看,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兄弟的指点,我试一下看,非常感谢,

这款机器的BUG是设计和外挂存储芯片有问题的,我用主板的DIP插脚的25闪存替换的,24的可以换一片空白的上去。

网友:
等我有分了下载

网友:
这程序坏的很多的

网友:
三星的好想坏程序

网友:
是LCD   还是LED得

网友D:
哪个是mcu。怎么判断mcu问题

网友(2014-02-11):
引用 网友D:
哪个是mcu。怎么判断mcu问题

三星的MCU可以直接刷,下载的文件在36M左右.

网友:
三星19LED的不接信号有显,接信号黑屏。这款大都以为和22的那个一样刷25x80会好,其实不是这个芯片数据的问题,是24那个芯片数据坏了,放一个空白芯片就可以了

网友:
三星的坏程序

网友:
好好学习下修显示器,回答的真多

网友:
三星显示器造福我们这些维修人呀,总是程序丢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