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X201i无规律死机掉电的问题

楼主(2014-01-08):
现在手里有一台X201i  有时开机就死机 掉电 有时能点1小时  整体散热换过 内存 硬盘 换过 外设能拿掉的都拿掉了  求大家给思路

网友A:
先排除x201的通病吧

网友:
上波,上波看看

网友:
掉电到神马状态~

网友:
这个机器是通病啊,查那个待机芯片20V供电电阻,

网友:
刷最新版BIOS。

网友:
刷BIOS好的 居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排除x201的通病吧

通病是什么啊 说下呗

网友:
这个真心不懂 什么意思呢

网友:
大哥 掉电还是什么状态 就会到待机状态了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