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接电源不开机CPU风扇一直转

楼主(2014-01-08):
联想G470 板号:LA-6751P  客户拿过来说一插上电源CPU风扇就长转了,接上可调电源风扇就转了,待机0.22按开机键可以正常进系统 。拆机测量风扇电压+5VS在一插上电源就出来,+5VALW经过U38转换为+5VS测量4脚控制脚电压18.69V,正常待机时应为0V,测Q110场管控制脚电压SUSP为0V,正常应为高电平,SUSP电压为低电平,测量所有+VS电压在插上电源适配器就都出来了。
无意中手压了一下Q110如图红圈箭头地方,待机电压就正常了,测量SUSP电压1.6V,但是一动板子就又不正常了,仔细查看了线路没找到故障点,用风枪加焊一下这个位置未解决,不正常时用手轻压Q110场管就正常。待机时SUSP高电平就正常
SUSP电压是由+RTCVCC上拉电阻R652而来,测R652两脚电压一样,R653无元件,测1脚电压5V,找了个100K电阻装上通电试机正常

网友A:
我没看懂,楼主,一脚电压5V?哪里来的?你不是说那100K电阻没装吗?看电路图有电也就是3.3V啊,我看你标题我第一感觉是窜电了,可是我没明白你这说的意思,麻烦你解释一下,谢谢呵呵

网友:
有这个板明天拿出来看看下

网友:
第一可能是rtcvcc有问题,要么就是管子问题

网友:
维修真的说不清,呵呵,手摸到故障。

网友:
说不清,道 不明,这个问题真邪门,出厂不装这个电阻能行?

网友(点评):
就是,没有说清楚

网友:
看来这个也是乱摸摸啊

网友:
好像这个图纸上不是有一个电阻不是没有用料吗,怎么就装上就好了呢,奇怪!

网友:
厉害电路功底不错哦,我要是行就好了

网友:
没有看懂 楼主的思路,本来就没有需要加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没看懂,楼主,一脚电压5V?哪里来的?你不是说那100K电阻没装吗?看电路图有电也就是3.3V啊,我看你标题 ...

R653电阻1脚直接连接到+5VALW待机电压的,图纸上是没有用料的。这个板子是SUSP连接到+RTCVCC电路有故障,有接触不良断线的地方,或者哪个元件不良,图纸上面的电阻元件都没有标示的,跟电路查了半天也没找到那个故障点。待机时SUSP电压应为高电平,由于到+RTCVCC到SUSP电路故障变成低电平,所以直接把R653加上个100K电阻,SUSP在待机时为高电平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R653电阻1脚直接连接到+5VALW待机电压的,图纸上是没有用料的。这个板子是SUSP连接到+RTCVCC电路有故障, ...

那你最后是在R653那边装上100K然后好了?你说susp电路到RTC电路有故障,那RTC这边有3.3v电吗?它提供上拉了,我不明白的就是你用100k装在R653后就好了,我始终没找到理由,原理没搞懂,比较笨,请见谅呵呵

网友:
+RTCVCC电路有问题,相当于人为的拿掉了主板上的电池,有的电脑没有这电池或者电池没电,插上电源后就会自动开机,只不过这电脑不自动开机,而是所有的电都出来了,还要人为去的开机.

网友:
楼主是不是电池没电了呢?

网友(2020-04-21):
同样的问题直接换掉Q110 故障可以排除

网友:
没有看懂 楼主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