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n82j笔记本,CPU温度恒定102度

楼主(2014-01-08):
一台华硕n82j,正常开机,就是进系统测试温度CPU直接102度,其它温度正常,机本身是i5的U,换个i3的U温度恒定87度。风扇一但开转就非常猛。听说是BIOS问题,拆机看板BIOS的确以前也动过。板号是n82jv,可BIOS里查看型号却是n82jq,后壳上已经找不到铭牌。所以就按n82jq的刷吧,在论坛下载了几个,问题都解决不了。试刷n82jv的,直接不亮机。
高手们有没有其它的解决办法,或者有好用的BIOS贡献几个。好像华硕hm55桥的都有这个问题,但这台机没有换过桥,不知道为啥也成这样

补充内容 (2014-1-9 20:43):
看了坛里一位大神的贴,问题解决拉。还是刷BIOS。具体看四楼,可用的BIOS也附上拉!感谢

网友:
这么难搞的问题

网友A:
方法一:找ASUS工厂用程序,有可能解决风扇狂转和温度高问题,但有可能出现网卡打叹号。
方法二:找我定制修改:这一款还没改过呢,哈哈。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703429-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方法一:找ASUS工厂用程序,有可能解决风扇狂转和温度高问题,但有可能出现网卡打叹号。
方法二:找我定制 ...

非常感谢你,问题已经解决拉,正好在下面这位大神的贴里找到拉能解决问题的bios.刷上风扇已经正常转,温度也正常。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75445-27-3.html有同样问题的可以看一下这个贴.
附上n82jq的解决CPU温度和风扇狂转的BIOS

网友(2019-08-19):
楼主提供的rom文件,比官网【最新】的209版的文件大一倍,不知是何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