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出复位怎么修,主复位也没有

楼主(2014-01-08):
不出复位怎么修,主复位也没有,就一介南桥,一个CPU.

网友:
先查各大供电。。再查时钟

网友A:
应该先查各个电压 正常的话 在查总复位信号 PCI复位信号 CPU复位信号 南桥 复位信号

网友:
就写这一点很难帮上忙了

网友B:
EC坏了,有可能啊加热试试看吧

网友C:
供电--时钟--复位,按顺丰来呀,只说不出复位,很难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先查各个电压 正常的话 在查总复位信号 PCI复位信号 CPU复位信号 南桥 复位信号

我是笔记本啊,没有PCI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EC坏了,有可能啊加热试试看吧

我直接换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供电--时钟--复位,按顺丰来呀,只说不出复位,很难判断

按顺丰来呀

网友:
一般南桥坏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