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4030 不定时无规律掉电求解决方法

楼主(2014-01-08):
接收一台 DELL  N4030  送修 现象:不定时掉电 ,在系统里 有时用 1~2小时 没有问题 ,有时候一天 不出问题 ,有时候重新启动出现系统Windows,,掉电,现在 排出了 内存 ,CPU , 硬盘,光驱 屏屏线等的 问题 ,因为 有一样的好用机型,拆机对测试的,问题确定是 主板的问题!!!希望有遇到过此类现象的高手提供好的 修理方向谢谢 ,主板 现在 我还没有准备动手术,要等 客户的修理风险同意电话!

网友:
补充一下 主板的 外设全都好用 USB  端口 ,网卡  ,无线,光驱 等,我现在 怀疑是 桥虚焊,不知是否对

网友A:
估计只有换桥了

网友:
应该是什么芯片有问题

网友:
这故障CPU供电用试波器看一下了,我觉得有可能

网友:
别动不动就干桥了,干不亮也难跟客人交待了。查一下再下手也不迟了

网友:
不定时掉电的机子确实检修有些麻烦费时,本人修到这样的机子都是挺无奈的有时!

网友:
问题 如下 :1 不定时的掉电 么有什么规律!!!2,掉电后 仍然可以加电工作,3,单独用电池 单独用电源 都测试了 故障依旧,4,,外设全都OK。实在不知在什么 时候 ,在什么地方,如何测试 ,希望 高手们提一些高见谢谢

网友:
看看主电源有无问题吧

网友:
应该是电路上哪个芯片有问题

网友:
重点看哈cpu供电是否稳定

网友:
有时是缺少某组CPU供电。当你的CPU功耗主时它就会掉电。用示波器测下CPU供电电感是否都有一边是方波。

网友:
看看CPU附近的电容

网友:
再测下硬盘。当然要先把散热做好。

网友:
这种不是散热就难搞了

网友:
先查供电吧

网友:
供电的问题大一些吧

网友:
先查电路吧,别上手就觉得桥有问题,桥问题一般不引起掉电。

网友:
老兄 告诉你一下华硕A8 的 笔记本 修过吗 ?AMD CPU 一款 6100  的 那款 典型的 北桥 引起掉电,补焊就好用!!!

网友:
这种掉电难搞,裸板看下

网友:
芯片有问题。。。。

网友:
先确保散热没问题,都加好硅胶这些,重点查一下CPU供电,桥供电,估计桥本身的问题不大,而且这样子的问题客人很可能不会同意维修风险的,

网友:
学习了祝你秒杀它

网友:
现在已经已经刷了 BIOS  EC BIOS  等待的 测试中哦

网友:
楼主且听老夫一言: 这机器我碰到过,原先是不显,打显卡亮机后发现无规律掉电,用维修电源不会掉电,还有因为那台机器没有电池,所以没有用电池测试过,这个应该是主板上的滤波出现了问题。我懒得修板,通过换适配器好了,,,,先是换了两个原装的,一个是联想条形20v4.74a,一个是DELL原装19.5v4.74a都没好,后面换了个DELL普通的19.5v3.42a反倒OK了

网友:
哦   换一个 其他的 电源 试一下 一切 都有 可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只有换桥了

大家说的都有道理,应该先从电压,信号查起。

网友(2014-07-21):
换了铜管包好,我遇到过

网友:
怀疑是 桥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