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打印机2年遇到这样问题今天不知道怎么弄

楼主(2014-01-08):
联想7205打印机,换鼓芯,清洁电晕丝,网,海绵滚,粉都没能解决问题!

网友:
激光打印机的话,检查硒鼓、激光发射器。

网友:
控制器坏了,换一下看看

网友:
机器什么型号,应该是定影部分,定影膜老化或者就是鼓芯老化了。

网友:
应该是鼓的问题的嘛,换一个一试就完了。。

网友:
好像是是定影膜 出问题咯

网友:
中间发生断行 下面又被打印不出来 我都采取了 换鼓芯 换定影辊 换海绵辊 清洁电晕丝 清洁屏蔽网 更换碳粉 擦净激光头 都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
我个人的分析:
     定影粘粉,而且压力辊受力受热不均,建议更换,在就是清理下转印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