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420重做显后报错0313

楼主(2014-01-08):
一台机DELL 的机。显卡虚焊,重做后,插上适配器自动开机,开机后出现上面的指示灯闪了两下,发出两声就出现0313错误代码,有经验的师傅指导一下啊

网友:
0313代码可能是触摸板没有连接好或者直接触摸板坏

网友:
谢了,是线没连好

网友:
是线没插,谢谢师傅

网友:
做维修的,一定要胆大心细